新版LTspice更强大了,可以由spice模型自动生成Symbol

楼主(2014-08-14):
转自:http://www.linear.com.cn/solutions/4678

虽然在 LTspice 中可以从头开始为某个第三方模型创建一种新符号,但是谁有这个时间呢。遵循以下简单的步骤可为定义在一个子电路中 (.SUBCKT 语句) 的第三方模型产生一种新符号。

    1. 在 LTspice 中打开包含子电路定义的网表文件 (File > Open 或将文件拖入 LTspice)

    2. 在包含子电路名称的行上单击右键,并选择 “创建符号” (Create Symbol)

创建符号

    3. 如果需要可对符号进行编辑并保存

如欲在原理图中使用这个新符号 (及相关的第三方模型),则从组件库中的 “AutoGenerated” 目录选择该符号并将之置于您的原理图中:

选择组件符号

通过使用这种自动产生符号的功能,您就可以专注于仿真工作,而不必将精力耗费在创建新符号上。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怎样移植采用固有 SPICE 器件之第三方模型 (.MODEL 语句) 的信息,请通过 www.linear.com.cn/solutions/1083 网址观看视频。

试用了下,真心太方便了,很强大!

网友:
ADS一直都是通吃。。。。

网友A:
使用过 确实很方便
但是如果生成OP的话 模型很难看

网友:
LTSpice业界良心啊,Linux下用wine模拟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记得早就能这样做了啊,但我还是喜欢手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过 确实很方便
但是如果生成OP的话 模型很难看

加上可选用已有图形就更方便了、、、

网友:
orcad以前就支持了。有些模型生成的太难看,比如运放,就是一个方形,有的还不带引脚说明。

网友:
学了一招不错,之前都是自己画,引脚少的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B(2015-04-18):
heize大神  问你点问题  我刚刚试着自动创建封装  可是不行

封装是D1n4007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 Model generated on May 30, 03
* MODEL FORMAT: PSpice
.MODEL D1n4007 d
+IS=7.02767e-09 RS=0.0341512 N=1.80803 EG=1.05743
+XTI=5 BV=1000 IBV=5e-08 CJO=1e-11
+VJ=0.7 M=0.5 FC=0.5 TT=1e-07
+KF=0 AF=1

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2015-08-12):
不错,这个功能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ize大神  问你点问题  我刚刚试着自动创建封装  可是不行

封装是D1n4007

LZ的帖您没有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