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计数问题

楼主(2014-08-14):
请问一下各位我的霍尔传感器返回的信号值是12V左右,不能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口,我听说可以用光耦将12降到5v给单片机中断口计数,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用的,可以用光耦继电器么?

网友A:
从网上找了个差不错的电路 电阻的选择参考光耦的允许电流范围自己选择

网友:
一般的霍尔不是都是OC输出的吗?

网友:
12v端的电阻小了,5v端打了
12v端电阻建议1.5k,5v端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找了个差不错的电路 电阻的选择参考光耦的允许电流范围自己选择

哦哦,谢谢,当磁铁切割时,霍尔的输出是从十二伏降到五伏,那这个电路的输出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主要看你12V侧电阻的选择  选择一个合适的电阻   在磁铁切割时光耦不会动作 单片机输入5V ;其他时刻霍尔输出12V 光电三极管导通 单片机输入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12V侧电阻的选择  选择一个合适的电阻   在磁铁切割时光耦不会动作 单片机输入5V ;其他时刻霍尔输 ...

我单片机用的是跳变沿检测,霍尔被切割时是从十二伏降到零伏,有没办法经过电路处理,让经过光耦是从五伏降到零伏,这样就可以用跳变沿触发计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12V侧电阻的选择  选择一个合适的电阻   在磁铁切割时光耦不会动作 单片机输入5V ;其他时刻霍尔输 ...

我的意思是当霍尔从十二伏降到零伏,有没办法把他处理成五伏降到零伏,这样就可以用单片机中断口进行测数

网友:
传你2张图

楼主:
不好意思哦,麻烦给我简单讲一下它的输出是怎么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