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家的晚辈今年9月上工业自动化大一,想送个本本,...

楼主(2014-08-14):
想买14寸的Thinkpad, 请推荐个。尺寸14够了吧? 谢谢。

主要为了让小孩学习电工的相关技能, 比如画PCB的软件, 上位机(Labview等), 下位机(单片机,CPLD,FPGA,DSP等)
目前担心,现在win7能正常用以前的类似ICCAVR等 D版的软件吗? 是不是需要装回WINxp? (不好意思,没在WIN7上做过电工的活)

网友:
WIN7好  字数

楼主:
哪个系列比较适合电工?

网友:
又往电工这个坑里拉~

网友:
T系列,而且工业自动化并不特别偏重单片机。

网友:
基本不用考虑能否运行电工软件,考虑能跑哪款游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系列比较适合电工?

一定要THINK系列吗?太贵了啊,买个4K左右的HP ProBook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还win7,现在新本都是win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THINK系列吗?太贵了啊,买个4K左右的HP ProBook就可以了啊

Thinkpad E系列好像也是4K 多, 就是纠结E系列的质量口碑不怎么好?  HP Pro的口碑如何?

网友:
孩子说:能玩LOL就行!

网友:
ICCAVR已经不用考虑了

网友:
X220无压力,正在使用飘过

网友:
主要是内存大一点,8G
其他的无所谓了,看看哪个外形漂亮就够了。

网友:
X系列商务便携
T系列商务
E系娱乐

推荐T

网友:
苹果笔记本吧

网友:
最好不送,只是送来一台游戏工具!

网友:
能玩lol就行

网友:
要买好点的,不然游戏会卡,会骂死你的,至少也得1万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系列比较适合电工?

我用的是x230,主要永远嵌入式linux 与FPGA学习

网友:
买mac的吧。

网友:
一定要能打游戏的

网友B:
送苹果笔记本,现在的学生都讲究时尚,送个黑不溜秋的,很难看好吧。

网友:
选最贵的 准没错:)

网友:
要送就送个5K以上的,要么就别考虑thinkpad了。

网友:
楼主想多了,多考虑可以玩那款游戏吧。

网友:
14寸的就T系列吧。

网友:
又准备坑年轻一代啊,上学多学学泡mm才是真的,受用一辈子哦

网友:
你这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
坦白说,送啥都是游戏机。不送为好。

网友:
WIN7(32BIT)表示做电工活,除了极少量软件不支持以外,用的挺顺手,64BIT的就NND难用了,软件很多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买电脑不如买pad   大一带了电脑容易玩游戏

网友:
不要送太好的本本,够用就好,等毕业之后,让他凭自己的能力换新本本;

大学里面,本本一般都是用来看电影、玩游戏和泡妞

另外,推荐联想ideaPad系列

网友:
送啥笔记本,当然是ipad了, 另外预订一个iphone6给他不就行了

网友:
T43比较好啊。你不觉得吗?

网友:
送笔记本的话,方便放假的时候带回家,
楼主值得赞一下,家族的力量

网友:
LZ想多了,随便什么本本这些应用都够用,估计到时候他和同学比较的还是谁的电脑运行游戏更流畅

X220用了快3年了,还不错,另一个六年多的本本,现在运行altium也没觉得多吃力

网友:
99%打游戏

网友:
貌似没有用E系列的, 是不是真的很差?  我到喜欢14寸的, 画图,看PDF 比较舒服点, 个人意见。

网友:
LOL能玩就行了,真的能学习么?

网友:
喜欢神州高性能的飘过,k570c i7 超薄 3890

网友:
不怕害了他一生么?还是送个IPAD吧

网友:
X230路过,T系列对我来说还是太大了。

网友:
搞个8g内存,弄个256的固态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联想Y系列你值得拥有。不管打游戏,还是当码农。话说真的是他自己选择的专业么?

网友:
怎么刷了这么多楼呢?请版主删除下!!

网友:
要么T,要么X,否则就不要考虑thinkpad了,预算低点的话就联想昭阳的E或K系列

网友:
我今年也上自动化大一  用的dell 14z 5423   4500元   ICCAVR没用过但是基本以前用到的盗版软件都能在win7运行比如 Multisim   Sprint-Layout50  之类的     装回xp还是算了 除非自己写显卡驱动声卡驱动网卡驱动。。。

网友:
    13.3寸苹果AIR 才是王道,够炫,但是又玩不了什么游戏

网友:
等大二再送吧。而且推荐送台式机,带原生串口的那种。大一还是让孩子静心学习高数、英语、大学物理之类的课程吧。这些都不需要用电脑。

网友:
严重不建议大一买,让他安心读书一年,理论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LZ想多了,大学的电脑就是用来玩游戏的,大一还是不要电脑的好,参加点社团多认识点朋友,不要一开始就沉迷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比如ThinkPad X240(20AMA31PCD) 12.5英寸笔记本 (i3-4030U 4G 500G 6芯电池 Win7 64位)
win7 64位能装 电工们常用的那些嵌入式软件? 比如IAR,FPGA,DSP等用的??
上面的兄弟说得对,装XP的驱动困难啊?

网友:
搞工控自动化不需要那些软件的 一看你就不是搞自动化的。你以为学生用电脑是用来学习吗,简直是太单纯了。但是也有用来学习的,比如我。因为我的电脑太差,玩不了游戏。所以我大学期间没怎么玩游戏。。。。。。。。你懂的

网友C:
ThinkPad X240(20AMA31PCD) 12.5英寸笔记本
========
这个是销售专用本,算账做表格,看合同方便,单手拿得动

想往电工坑里拉就买个小主机配2个24寸dell显示器,注意,是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比如ThinkPad X240(20AMA31PCD) 12.5英寸笔记本 (i3-4030U 4G 500G 6芯电池 Win7 64位) ...

12.5屏太小了,至少要13的才行

网友:
http://item.jd.com/1127690.html
联想(Lenovo) Y410p 14.0英寸笔记本电脑(i5-4200M 4G 1T 2G独显 DVD刻 摄像头 Win8)黑色

\(^o^)/~【暑促专属,万箭穿心来袭!】游戏战神Ω斯巴达克斯级战备性能~GT755M显卡2G火力全开

网友:
完全不需要担心

网友:
大三买,最合适的时候

网友:
送本本是害了他,  楼主想办法送个妹子给他吧,  比本本实用。

网友:
自己掉在电工这个坑里,还要拉人,不带这样的!

网友:
我在使用X230I,不错!可以考虑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苹果笔记本,现在的学生都讲究时尚,送个黑不溜秋的,很难看好吧。

不啊。我就是学生,其实差不多就行了,太贵了担心被偷,现在一般的电脑能满足了,装个WIN7的系统,再花个几百买个移动硬盘,东西备份了可以天天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比如ThinkPad X240(20AMA31PCD) 12.5英寸笔记本 (i3-4030U 4G 500G 6芯电池 Win7 64位) ...

我就是学生,我的是HP的,i5处理器,750G内存,用起来还可以,大学生不需要蛮好的,四千的完全够用,买个移动硬盘装资料,然后学会装系统,只要电脑用崩溃了重装就好了,简单的,什么软件都能用的,电脑室自己调,设置的,不要买到组装机和翻新机就好了

网友:
我们电子公司,你说的软件都有用,配置的电脑室X220和x230,仅供参考

网友:
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12寸的电脑,也过来了,屏幕尺寸无所谓的,小机器便携,拿去自习室还是回家携带都方便,在床上玩也轻松
14还是15的机器便宜,配置高,不建议配置独显的机器,虽然现在集成显卡也能流畅玩很多游戏,但是还是强烈建议不要配置强大地显卡,否则,大学生游戏班都是这么来的
如果一定要thinkpad,那么推荐买T,X系列,不是传统,是因为其他的和thinkpad真的没啥关系,T系列的设计初衷是用码农的机器,所以耐用并相对轻薄,X是给销售的机器,强调移动,买哪种都行,X系列现在已经愈发衰落了,但是好消息是价格一降再降,送学生很值得考虑哦,T系列机器价格较高,学生不产生价值,被人盯上被盗啥的麻烦,用2年成本高了,用4年扔了可惜

楼主:
谢谢, 非常符合我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X240(20AMA31PCD) 12.5英寸笔记本
========
这个是销售专用本,算账做表格,看合同方便,单手拿 ...

一直想知道, 一台主机如何带两个显示器工作的,谢谢

网友:
x1,考虑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知道, 一台主机如何带两个显示器工作的,谢谢

主流显卡都支持。包括笔记本。可以扩展,也可同屏拷贝 。

网友:
大一刚开始有电脑总是待在宿舍,大二时送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