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硬核的fpga开发板

楼主(2014-08-14):
如题,或者推荐一些低端的硬核fpga

网友:
一些?就那么几个选项,低端的也就smartfusion,不过价格好像不低

网友:
国产貌似有带51硬核的

a和x家带arm硬核的都不便宜

网友:
前天有个坛友做了几块smartfusion的板子,好像是要出几块,LZ可以在坛子里搜索一下。

网友:
ZYNQ7  高大上 。具体说国内也厂家设计的FPGA 也带有51核。
我建议 要是控制逻辑不多用状态机,控制逻辑多的话,就考虑外挂处理器。
实在不行再考虑FPGA内部实现处理器软核,
软核达不到要求再考虑找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