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 8.0 Gerber文件在 JLC 制作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8-15):
之前也用这个软件导出的Gerber 在 JLC 制版,一直没有遇到过问题。Gerber 的输出格式一直没变。

事情是这样的: Cadstar 这个软件,8.0 版本不支持导出带刀具尺寸的钻孔文件(NCdrill) ,只有钻孔位置的信息。刀具尺寸的信息在分孔图的文件中 (Drill Drawing).

因为Cadstar 也不支持椭圆孔,通常的处理方式是把需要铣槽的信息标注在分孔图的文件中。 文字标注,以便板厂明白客户的需求。

以前出了个Gerber 文件就发到板厂,一直没有问题,但这次做板时被JLC告知无法制作,原因可能就是NCDrill 文件中没有刀具信息,需要手工处理。但JLC 最近流程变化,板厂不能修正客户的文件。

我发此贴的目的是想搞清楚,NCdrill 不带刀具的这种文件,必须要客户手工处理完数据才能发给贵司制作吗?或者有其他变通方案。

添加图片

添加图片

网友A:
NCdrill 里居然没有钻头信息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开头是不是这样的格式
M48
INCH,TZ
T01C.01
T02C.013
T03C.03937
T04C.094488

另外,椭圆孔应该用NCroute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drill 里居然没有钻头信息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开头是不是这样的格式
M48
INCH,TZ

上一份NCdrill 的数据,  没有钻孔数据。

NCdrill file

网友B:
如果如LZ所说,这个软件不支持椭圆孔焊盘,那就跟protel99se一样了。protel99se的设计椭圆孔文件是采用圆孔堆叠的方式,就是放一排圆孔。如下图,
这样转出的钻孔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如LZ所说,这个软件不支持椭圆孔焊盘,那就跟protel99se一样了。protel99se的设计椭圆孔文件是采用圆孔 ...

器件库不支持这种做法,而且这种钻孔工艺,内壁有锯齿产生,不适合某些器件的安装。

我的想法是先铣,铣完后在金属化。内壁比较平整。

如果客户不使用圆孔方案做椭圆孔,希望使用文字描述这种情况来处理椭圆孔,贵司以后能支持嘛?

另 ,对于NCdril 不带刀具信息的文件,( 有分孔图文件) 必须要客户自己处理好才能交给贵司制作?

网友:
不支持指定。钻孔文件是给到钻孔机识别的,必须完整有效。
另外,输出的钻孔文件是自带有钻孔信息的,孔径大小坐标等。
protel/AD/pads/allegro等这些主流设计软件转出来都是自带的,您这个软件主流市场是日本,因为是日本的一款软件,我不太了解。

楼主:
之前我相同的Gerber 文件,也发过给贵司制作,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件库不支持这种做法,而且这种钻孔工艺,内壁有锯齿产生,不适合某些器件的安装。

我的想法是先铣,铣 ...

用通孔堆的槽,内壁不会有锯齿产生.

网友C:
因为Cadstar 也不支持椭圆孔
------------------------------------------------
我们用的CADStar V13,V14,可以做椭圆焊盘的

网友:
把你的NC drill(plated/unplated),以及Drill Drawing,以及出gerber时的report报告,发来看看呢?

我们出完会用viewmate之类gerber viewer看下的

网友:
今天发的板子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郁闷中。。

楼主:
后来发到其他厂家做了,没说有问题。

以前一直用8.0  ,看来要升级一下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adstar 也不支持椭圆孔

我们用的CADStar V13,V14 ...

升级了一个 10.0 的版本 ,怎么设置过孔类型啊?

还有出NCdill 需要选这么样的文件输出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级了一个 10.0 的版本 ,怎么设置过孔类型啊?

还有出NCdill 需要选这么样的文件输出格式? ...

晚些时候,我开始用CADStar的时候,再来回复您
建议奔eda365的zuken版面,寻下V13的D版,cadstar的每一版本,更改都比较大,两年前我还在用V12.1,V14在布线器里就升级了很多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些时候,我开始用CADStar的时候,再来回复您
建议奔eda365的zuken版面,寻下V13的D版,cadstar的每一版 ...

多谢,现在公司不使用Cadstar 的软件了,改用其他公司软件。Cadstar 的软件只是用来维护一下老产品。

最近很少去 EDA365 ,上面用Cadstar的比较少 ,交流也少,我去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公司不使用Cadstar 的软件了,改用其他公司软件。Cadstar 的软件只是用来维护一下老产品。

最 ...

如果不涉及产品版权的话,可以发我,我应可以帮你搞定钻孔的事
我揣测下来,应该跟我同事前阵子发的板子一样的问题,出Drill Drawing时,没有指定特殊通孔焊盘的size及length,导致虽然有了NC Drill/NC Drill Non-Plated,但钻码表里没有指定的字母,导致数控机床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涉及产品版权的话,可以发我,我应可以帮你搞定钻孔的事
我揣测下来,应该跟我同事前阵子发的板子 ...

抱歉,公司产品,不能放到论坛上,避免麻烦。

我上传一个测试文件,是椭圆悍盘。在8.0 下面只能做出普通的通孔,没有办法设置腰圆孔,能否帮助看一下在13.0 下面是如何导出能直接使用的NCdrill 文件。另:焊盘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感谢!

Cadstar 10.0 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公司产品,不能放到论坛上,避免麻烦。

我上传一个测试文件,是椭圆悍盘。在8.0 下面只能做出普通 ...

有点麻烦,你可以邮件我 "网站用户名_chen@hotmail.com"
记得转成cpa格式的
全世界用CADStar的公司不多的,呵呵,不要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