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使用CRC校验但温度不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5):
大家好,我最近使用STM32进行DS18B20的数据采集,首先因为DS18B20的时序严格我并没有使用ST自带的驱动库,我的是定时器中断方式一次性同时读取4个DS18B20的数据,比如用GPIOB,用GPIOB_12,GPIOB_13,GPIOB_14,GPIOB_15同时进行数据的读取,所有的操作比如DS18B20的复位操作,读数据写数据等都是同时操作的,操作方式如下
/***************************************************************************************
函  数:void DS18B20_M_Config_DQ_Out(void)
输入量:无
返回值:无
备  注:当同时读取多个DS18B20时,该函数用于配置这些IO端口为输出模式
***************************************************************************************/
void DS18B20_M_Config_DQ_Out(void)
{
  uint32 tempdata;

  tempdata = _GPIOB_CRH;
  tempdata &= 0x0000FFFF;
  tempdata |= 0x33330000;
  _GPIOB_CRH = tempdata; //这里对多个GPIO端口同时赋值
}
在现场因为存在干扰情况,所以又加了CRC校验,整个程序使用的是多任务操作系统,在某个时刻存在在其他任务中存在关中断时间长的情况(注意这里可能会打断DS18B20的数据采集),但是我想在DS18B20加了CRC校验,即使偶尔出现一次因关中断时间长导致数据读取错误也没有关系,最后只要CRC不合格我就抛弃这次采集的数据,然后重新采集。
现在的问题是,这四个温度探头中有2个数据不对,比如实际温度只有38度,但采集回来是50多度,并且一直是50多度,因为加了CRC所以排除了是干扰问题,如果说是关中断时间过长造成,不可能我每次采集的时候都会碰到长时间关中断这种情况啊(因为是多任务,并且采集DS18B20的任务如果采集不对还会做相应的时间延迟,理论上可以避免每次都会被打断的情况)
综上所述,想问大家有没有可能DS18B20存在CRC校验正确,但温度不正确的情况

网友:
先写一个简单的不带系统的检测DS18B20的程序,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在公司测了好久,在现场也不是总出现,可能几天才出现一次,出现之后温度就恢复不回去了,所以感觉不是干扰造成的,但实际的现场温度也没有那么高,因为同时测量4个探头,所以可以从其他探头的状态上面判断出还有2个探头是正常的
如果说DS18B20温度不准(这里只温度偏差很大)且CRC能通过,那么CRC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
因为STM32是3.3V的,DS18B20是5V供电,所以加了一个电平转换端口
如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望知道真相的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2017-02-13):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使用DS18B20,每秒测量一次,
CRC校验正确,但温度不正确,下一个又正常了。
几分钟出现一次,

DS18B20与单片机在一个线路板上,很近。
电源是几千元的稳压电源输出的3V电源。

操作DS18B20的程序已经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使用DS18B20,每秒测量一次,

有找到问题的原因没?

网友:
还没有。 你知道吗?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是在DS18B20电路里面增加了电源控制,因为我们的设备是做温控的,当发现实际温度比目标温度高出一定的范围,就控制对DS18B20进行断点

楼主:
感觉是DS18B20自己被干扰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