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热电偶测温散热不均匀导致各通道温差大

楼主(2014-08-15):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多路热电偶测温仪器,但是出现了一个让我十分头痛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当把仪器组装起来,刚开始通电的时候各通道的数据还算比较一致,大概在0.3的偏差,通电时间越长,温差越大,当时就想可能是电源温度以及屏的温度影响到了热电偶后盖的接线端子的温度,后来证明也确实是温度的影响,因为用小风扇吹可以把一致性吹回来,想着想着就在端子那边加了一个铁板,效果好一点散热均匀性好了一点,但是时间久了还是有温差,真不知道怎样来弄了,就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来弄的,难道别人的仪器就没有热量到端子上?还是经过了软件的处理什么的,求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里面安个小风扇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安个小风扇吹

这个也想过,有点不现实,老板不肯呀!

网友:
冷端温度补偿处理好了吗!

网友B:
机内温度检测电路处理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内温度检测电路处理好了吗!

这个处理好了,用18B20冷端温度补偿,各通道一致性不好,通电时间长了大概有0.9度,应该和冷端没关系,要是温度影响了冷端,也是各通道同时上升,应该是影响了热电偶与导线的接触端,也就是改变了接触电势,但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求大哥帮忙想个法子!不知道软硬件该如何来改善

网友C:
多放几个18B20,靠近端子平均分布

网友:
冷端的温度说的 不就是端子接线的地方的温度吗?把18B20放的比较远,有意义吗?,每路一个18B20,直接用硅脂压到端子后面的地方,试试看
话说回来,这样弄,不如直接用MAX6675了

网友D:
一个风扇都不舍得,这么多18B20,不好办啊

网友B:
考虑到前置放大电路(运放)的温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放几个18B20,靠近端子平均分布

我们是8个通道共用一个18B20的,板子软件业都写好了,多放18B20那是不行的,这样改起来工程比较大,还是想考虑如何让端子端温度均匀点的办法,大家都踊跃发言呀,小弟写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风扇都不舍得,这么多18B20,不好办啊

不是说不舍得风扇,只是觉得风扇的话带来的问题就多了,一是18B20也在后盖端子端,那么18B20的温度就很难侧准环境的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放几个18B20,靠近端子平均分布

只能放2个,每个采集板只能是一个18B20,8个通道共用一个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前置放大电路(运放)的温飘吗!

这里和这个没关系,只是和温度有关,那里考虑的问题是准不准,但是刚开机的时候是很准的,时间长了就温差大了

网友B:
没办法就软件设置吧!Y=aX+b 多半厂家都这样做的!再说热电偶测温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就软件设置吧!Y=aX+b 多半厂家都这样做的!再说热电偶测温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

加偏移量?问题是这个不是系统误差,加偏移量不准的,你说呢?

网友:
再说用户测温前是要校标的!擦多擦少用户设置!国产都这个样!

网友:
多换几种焊锡试试,有的焊锡热电势很大,还有接插件的镀层材质不同也会造成热电势大。

网友D:
1820不是用来冷端补偿的吗?是用来测环境温度的?冷端温度和环境温度,不是一个概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20不是用来冷端补偿的吗?是用来测环境温度的?冷端温度和环境温度,不是一个概念的啊 ...

是的,18b20是用来测冷端的温度,我们的冷端尽量做到与空气畅通,不然更加容易出现偏差

网友B:
排除硬件的问题 !如果求精的话!用热成像看背板的温度分布!中心及外边温度!用软件做相应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硬件的问题 !如果求精的话!用热成像看背板的温度分布!中心及外边温度!用软件做相应的处理! ...

多谢大哥指点,可能目前还真的无法解决,不知道国内的盘古厂家是怎么来做到的,软件?还是硬件哪里做了处理,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
问题的原因都没找到,不排除温度影响OP啥的,用个校准仪测试下不就得了,在出现温差时,去掉热电偶,使用校准仪接入

网友:
温差大是不是可以发电了

网友: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的?应该有类似的仪器可以参考的

网友(2014-10-08):
楼主怎样处理在不接电偶信号时候,温度显示恒定一个值(断开状态)而不会变化?我有碰到过板子温度上升后,这个值受影响下跌,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另,18B20只要挨得接线端子近,用一个就够了,或许你硬件线路上还有此小问题

网友:
每个探头单独温度补偿

网友(2022-05-30):
挖贴,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感觉和楼主遇上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每个探头肯定要单独做冷端补偿,如果没条件实现,那就用一个加一个5元的小风扇,注意风扇这里不是散热用,而是让空气流动带动各个接线点冷端温度均衡一致,这样就可以用一个冷端补偿。不过风扇又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到了一定时间必然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