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一般给多少占空比能起飞?

楼主(2014-08-15):
我的飞行器给到85%占空比起飞都 有的困难,,MOS驱动电机电压7.2V   电机 伟力V262。

楼主:
不要沉下去了,,,,做电赛的,,,,,,

网友A:
请问PID调平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PID调平衡了么?

可以平衡的,,,,就是不换轻一点的电池不能飞起来,,

网友A:
你自己做的板还是工业板?如果是自己做的,考虑电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的板还是工业板?如果是自己做的,考虑电流问题。

,,自己做的 ,

网友B:
我的KK飞控给的就是110%

网友C:
伟力V929的架子,大概50%的占空比就能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K飞控给的就是110%

占空比怎么给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V929的架子,大概50%的占空比就能起飞了

我们就是在基础上 加了好多的东西,,,,换成K60  加了好多模块 超声波,,什么的,就重了

网友D:
电赛开始了??LZ哪个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赛开始了??LZ哪个省的

浙江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怎么给110%????

是那个D'R吗?我也是新手,我的只要是带%的都是110%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哎。我都炸了好多螺旋桨了

网友B:
都已经交题了,我们组的没有做完啊,哎,实验室另一个队完成的非常好,好羡慕

网友E:
百分之五十比较理想 载重最多百分之七十五这样 如果想花样 百分之四十以下才好玩

网友F:
我的大四轴50%,单电池续航7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交题了,我们组的没有做完啊,哎,实验室另一个队完成的非常好,好羡慕 ...

..我们勉强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大四轴50%,单电池续航7分。。。

和我们差不多。。续航  6分钟,,,感觉是买的玩具四轴 自己修改的,,电机不是无刷的驱动不动,,,我们加的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分之五十比较理想 载重最多百分之七十五这样 如果想花样 百分之四十以下才好玩 ...

。。是的,,我们做的有问题

网友:
载重、电机配合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整体的重量了,另外还要看你的电池了,我的60%就可以飞起来了。。。可能是你们的模块太多了。。

网友:
一般小四轴在60%左右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