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做半孔工艺加多少钱?

楼主(2014-08-15):
5cm x 5cm 以内的4层板子, 计划做半孔工艺,加多少钱?

网友:
JLC的板子不能设定层厚,有点遗憾

网友A:
因半孔工艺板,走非常规生产流程,需要单独安排工作板进行生产,需要加收费用。
样板订单是每款板加收100元的半孔工艺费,另有个特价内的特殊情况:特价内的半孔工艺板没有折扣。
小批量订单参考这个公告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361
具体以专门在系统上报样板或小批量的同事,审核后为准。详情请咨询系统里各自编号所对应的客服,谢谢!

2楼的也顺便回一下。
的确,多层板不接受指定的层压结构,都是统一制作的:
四层板层压结构的统一性制作如下:所要的成品板厚-0.4MM=内层的板厚
例如:1.6 MM层压结构则是:0.2MM(层压的pp片厚度与铜箔)+ 1.2MM(双面板-芯板)+0.2MM(层压的pp片厚度与铜箔)=1.6MM左右的成品四层板

内层铜厚0.5 OZ,外层铜厚1 OZ
介电常数:4.58左右

楼主:
打样就测个功能,板厚之类的不做要求,谢谢JLC

网友(2014-11-12):
引用 网友A:
因半孔工艺板,走非常规生产流程,需要单独安排工作板进行生产,需要加收费用。
样板订单是每款板加收100元 ...

里面提到4层板层厚度的计算,以后打板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