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运放输出端的钳位电阻不起作用

楼主(2014-08-15):
这个恒流源电路的R4R5电阻为什么不能钳位

楼主:
+-15V是我用的是电源模块。别人用变压器做线性电源做出的+-15v就可以。

网友A:
RL是负载? 两边接GND,A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是负载? 两边接GND,AGND?

对啊,一个是运放那边的地。一个是回路的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一个是运放那边的地。一个是回路的地

好神奇,25V对应GND,+-15V对应AGND是不是?你的+-15V是25V转出来的? 原来人家用的+-15V是变压器出来的,GND和AGND是隔离的吧,你这个是不是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25V对应GND,+-15V对应AGND是不是?你的+-15V是25V转出来的? 原来人家用的+-15V是变压器出来的 ...

这两个地是隔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地是隔离的

那我就想不通了,R4,R5的作用我也不明白,不能正常工作会不会是DC-DC模块的纹波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