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接触到一个海下采集树的项目,靠谱吗?

楼主(2014-08-15):
文档我传上来了:

说实话,国内在深海浅海,海下钻井都是空白,去年南海面向国际社会拿出十几个区块招标海底钻井,外国没有一个公司理睬。

这一块是国家的空白,那些科研院所,科学家应该感到羞愧。相关领域的技术被国外巨头垄断。

最近开会,听到这个项目,估计也就是说说而已。真是要做这个项目,绝不是一般小公司能够承担的,这也不是经费的问题,这个项目,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要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层面,投入上亿的经费。

要知道,各路专家学者可是要吃饱了,余下的钱才是真正的项目经费。

扯远了,文档里面,我就觉得以下几点很难:

1.水下无故障运行20年

2.电源指标,1000w,效率、功率因数,纹波要求等

3.操作系统QNX

4.SIL3

5.工作温度 -55——150摄氏度

6.系统冗余要求,双CPU共享一块存储器

网友A:
这个对于这种海中的应用来说,要求不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于这种海中的应用来说,要求不高呀.

国内哪家公司有相关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哪家公司有相关的产品?

这种产品难道不是定制吗? 谁生产这么没有批量的东西做库存?

汽车上的ECU单元都有双机备份的,竟然是两套CPU系统互为备份.
楼主这样的高大上项目, 硬件的费用就是毛毛雨.一套系统最低起价也在100K

网友B:
用过赫斯曼的硬冗余服务器,CPU、存储。。。全部是双备份,一共6路电源供电(1用5备)

网友C:
国内的这种项目都是以骗钱开始,烂尾结束,中间人各饱私囊,本身做项目的人就是想捞钱的 ...... 就看楼主的老板能HOLD得住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赫斯曼的硬冗余服务器,CPU、存储。。。全部是双备份,一共6路电源供电(1用5备) ...

这么屌, 1用5备,这是要那样呀, 还让不让人愉快用服务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品难道不是定制吗? 谁生产这么没有批量的东西做库存?

汽车上的ECU单元都有双机备份的,竟然是 ...

我看拆机的ECU,都只有一只主控啊,改装汽车的换ECU单元也只换一只单元,何来2套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这种项目都是以骗钱开始,烂尾结束,中间人各饱私囊,本身做项目的人就是想捞钱的 ...... 就看楼主的 ...

类似项目有军工的, 和做军工的聊, 钱不是问题, 全款预付都没有问题, 军工不怕你不交货,也不怕你敢延期. 关键是你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拆机的ECU,都只有一只主控啊,改装汽车的换ECU单元也只换一只单元,何来2套备份? ...

呵呵, costdown这么厉害
是两块电路板一模一样,有的是一块电路板上两部分独立. 两个带外壳独立的ECU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
1.水下无故障运行20年,密封都很成问题。

网友:
懒得看文档里了,这个东西的关键是电从哪里来?信号怎么传输回去,20年,太夸张了,

楼主:
现在是要我审各项技术指标,然后拿出前期方案,可行性分析之类的规范文档。

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我们部门经理长叹一口气,说,小伙子,先写吧。然后走了。

网友:
楼主啥单位的?中石油?

网友:
好做,直接铺设个管道到水底人从管子滑进入

网友:
照片都有了,山寨一个也不难,硬件什么的,有照片就能山寨

前提是:必须是硬件设计的老手,知道人家为什么要那样设计

网友:
这种项目, 拨个1000万最后能有个10万落实到研发就不错了, 参与过好几个类似的, 最后都是xx所教授高工找几个研究生弄几台貌似能运行的样机然后验收通过, 接着写一堆没用的论文, 填补了国内空白云云, 然后过段时间产品出问题, 再查个十年八年的, 又能再搞一笔钱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教授们拿来骗钱的项目

网友:
额,要从头做起,还不如做方案,现成的设备或部件应该是有的,就是系统集成一下,够不够钱的问题了,话说SIL3的要求还是有点高的

再补充下,除了1、4,其他的应该都不是技术难题,1说到的无故障,是什么意思?不断电?还是故障自诊断自恢复?如果是前者,备用电源的配置而已,后者的话如果你达到了SIL3,应该也能做到,无非是冗余多些,还是要烧钱

网友:
不知能到水下多少米的地方呢,水压很大的

网友:
只要客户投钱,人家愿意让你搞,搞不出来不是你考虑的问题。

网友:
防水绝对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要求好高啊。。

网友:
哥,认真看了文档。感觉你这是不是又要拿大奖啊!

网友:
大的方向上,解决好电源的要求,和防水的问题。

其它的什么通讯IO控制的实现细节都好说。

稳定运行20年,靠的是代码写的好。不行就多重启一下系统嘛

网友:
3.操作系统QNX
有这条。基本上来说是已经内定由哪方来做了。

网友:
这个项目上升到世界尖端科技上了,得看实力怎么样

网友:
我们在去年,领导也去接了这个项目,来回沟通n次,方案也谈了n次,最后说要招标,最后....
我发现我们就是垫背的。

网友:
从20年的要求可以看出是不可能的!海底的工况很复杂的..........最起码也得Vxworks系统才可靠。
从楼上的所有回复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人有海底相关的经验,海底非常的复杂的!以前接触过相关的项目,最后只能是失败!

网友:
中国人对海了解得太少太少!

网友E:
告诉你如何密封,把系统调试好,扣上外壳,然后用焊雷管的那种焊机焊上。这种东西甭想再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如何密封,把系统调试好,扣上外壳,然后用焊雷管的那种焊机焊上。这种东西甭想再拆。 ...

“焊雷管的那种焊机”是什么焊机?

网友:
以前了解过,感觉这一行门槛挺高的

网友:
做的机械方面的东西就不太让人放心,都是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密封能做好才是前提,机械方面的加工制造才是关键

网友:
真的很高大上,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雷管的那种焊机”是什么焊机?

一种高频焊机,高端雷管装药后竟然是用焊机封焊的,没想到吧。精密,发热低,雷管里的装药都引不着。

网友(2014-12-27):
水下的都很难............

网友:
通信也很难.....

网友:
哎,太空都去了那么远了....就地球这个海底没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