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K60FX512核心板的原理图,大神帮忙审核吧(已解决)

楼主(2014-08-15):
画了一个K60FX512核心板的原理图,各位大神帮忙审核一下吧!
确认无误后,原理图,pcb全部共享!

网友A:
好图 建议做一个usb转串口上去 方便调试 看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图 建议做一个usb转串口上去 方便调试 看log

这个建议不错,可以考虑,先看看USB转串口芯片的价格和采购渠道!

网友B:
楼主NMI引脚需要和RESET_b引脚一样,加个4.7K到10K的上拉电阻。
还有debug接口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来,快速指南: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1&WT_TYPE=Quick Reference Guide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fileExt=.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NMI引脚需要和RESET_b引脚一样,加个4.7K到10K的上拉电阻。
还有debug接口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来,快速 ...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了,结果产品烧程序的时候还得先外接上拉,害得我还要改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了,结果产品烧程序的时候还得先外接上拉,害得我还要改硬件  ...

是的,很多网友因为NMI引脚没有加上拉导致最后烧录会出现问题。
所以,还是要按照我们快速指南上面的要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NMI引脚需要和RESET_b引脚一样,加个4.7K到10K的上拉电阻。
还有debug接口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来,快速 ...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不然后面就吃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NMI引脚需要和RESET_b引脚一样,加个4.7K到10K的上拉电阻。
还有debug接口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来,快速 ...

我的JTAG接口是按照J-LINK的定义来画的,这个和快速指南的定义不一样啊,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JTAG接口是按照J-LINK的定义来画的,这个和快速指南的定义不一样啊,怎么处理比较好? ...

按照快速指南规定的来,不然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DIO上拉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不然后面就吃亏了!

对的,快速指南那一点点的硬件指导一定认真看,很多网友就是没有照着弄,到时候出问题,找了很久才发现电路少东西。
很耽误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快速指南规定的来,不然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DIO上拉10K。

核对了一下,JTAG引出的信号是相同的,由于我是用JLINK调试,因此我是按照JLINK的信号定义来处理的,应该没有关系,该接的上拉后面都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对了一下,JTAG引出的信号是相同的,由于我是用JLINK调试,因此我是按照JLINK的信号定义来处理的,应该 ...

不客气,后续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发帖交流。

网友:
挺好的东东

网友:
感觉还行

网友:
K60FX512是什么价位?

楼主:
价格我不是太清楚,可以向代理询价!

网友:
个官方的原理图就好啦

网友:
希望到时搞个空板

网友:
期待楼主晒核心板照片...

网友:
这个参考指南还真是不错,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网友:
是两层的PCB ?

网友:
能力还不够,先学习下楼主

网友:
还是浮点型的K60,不错的,希望能用到极致啊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封装么?技术手册里找不到封装的尺寸。

网友:
顶楼主K60没有,精神上支持楼主。

网友:
已经习惯把JTAG全部加上拉或者下拉了,在C8051上面吃过亏

网友:
对飞思卡尔有点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