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征集】kinetis产品技术经验分享题材征集

楼主(2014-08-15):
还在为你学习我们的kinetis产品而苦恼吗?
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希望能够详细的学习哪些部分?不论是kinetis的模块还是kinetis相关的IDE知识。
鉴于我们论坛支持小组的工程师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写出一些经验分享,所以在此征集大家想学习的kinetis模块以及方向。
以后在我们写经验分享的安排中,会尽量优先考虑大家关心的部分。
大家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都可以在此畅谈!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经验分享思想大征集。
有想法直接在此跟帖!

楼主:
大家有感兴趣的地方,可以直接在此跟帖,欢迎提出好的建议。

网友A:
PWM模块,PWM几种模式的使用,PWM的中断,与AD的配合,死区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模块,PWM几种模式的使用,PWM的中断,与AD的配合,死区的处理。

不错的建议,关于PWM,FTM的经验分享里面已经讲过一些,比如经验分享: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0-1-1.html
第60条,不过以后会考虑PWM深入一点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看看ST有啥,你先跟上,等个半年追的差不多了,再超车!
如下为正事:
公司的现状:win7 正版,其他都盗版,我也不想,都是钱惹的祸;
            马上要与欧美公司做生意,必须整改!
想法: 先把IAR给换成免费的、开源的或者便宜点能用的,
       如果FSL能够有便宜或者免费的IDE,IC贵点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看看ST有啥,你先跟上,等个半年追的差不多了,再超车!
如下为正事:
公司的现状:wi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IAR软件不是我们公司的,所以免费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
目前是想平时多写些中文资料充实论坛,分享给网友们。
所以看看大家有哪些关系的技术点,采纳下。

网友C:
好像入门的资料比较少,比如软硬件环境的搭建之类的,还有例程也不好找,出个标准的驱动库什么的就更方便啦~
以上是我这几天刚开始学的体会

网友D:
最好是有系统性的中文入门教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入门的资料比较少,比如软硬件环境的搭建之类的,还有例程也不好找,出个标准的驱动库什么的就更方便啦 ...

很实在的感想,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资料大本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
的确,入门的资料我会继续补充。
感谢你的建议。
驱动库SDK,目前只是针对新产品,所以一般资料都是用官方的例程库。
例程一般都在你相关芯片的demo板子,比如FRDM板,或者tower板子下面下载。
FRDM板子到这个链接:www.freescale.com/freedom
TOWER 板子到这个链接:www.freescale.com/tower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如果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随时欢迎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有系统性的中文入门教程类。

很好的想法,
我们有个从零玩转的帖子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其实,KL的快速指南是很不错的文章,但是是英文的,以后我们可能会出这方面的中文文档。
不过,你的提议我接收了,以后会考虑写个系统的如何入门的帖子。

网友:
建议完善PE的教材。

一般Boss们都催得急,上手又需要花时间。

PE出来的代码和库方式的代码,还是不太兼容的。

看早期K60等等的库代码和现在PE生成的代码,要相互移植就是伤筋动骨撒。

网友E:
想学的肯定是所有的功能,越详细越好比如:时钟配置,串口,定时器,中断,AD、DA,USB,SPI,I2C等,建议每个功能建立一个工程,工程注释清楚详细,工程直接烧录后就可以用,最好能结合到官方的库,这样比较直观,容易上手,这样既学习了应用也学习了IDE。各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学的肯定是所有的功能,越详细越好比如:时钟配置,串口,定时器,中断,AD、DA,USB,SPI,I2C等,建议每 ...

感谢你的建议。
你说的这些模块在我们的kinetis 手把手教程中都有,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官方例程讲解的模块,你可以先看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55-1-1.html
不足之处欢迎继续提建议。

网友F:
我提一点,叫做硬件完美设计攻略,这个攻略类似于一个checklist,说说我上个项目遇到的问题吧。
用的KE202系列,串口不加上拉电阻无输出,设计原理图之前看手册可以设置成内部上拉,但实际上内部上拉无效
还有有的朋友NMI管脚处理不当导致问题
当然前期这类问题不会太多,但是总结一下任然可以避免坛友走各类硬件上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提一点,叫做硬件完美设计攻略,这个攻略类似于一个checklist,说说我上个项目遇到的问题吧。
用的KE202 ...

很好的建议,你说的KE02上拉的情况,的确是比较特别,值得写一个经验分享。
还有外围的注意项,确实发现很多网友遇到问题,大多是没有按照快速指南规定的来,可以写个经验分享,特别提醒下。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好的建议,你说的KE02上拉的情况,的确是比较特别,值得写一个经验分享。
还有外围的注意项,确实发现 ...

版主客气了,真心希望飞思卡尔能迎头赶上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客气了,真心希望飞思卡尔能迎头赶上STM32

我们正在努力中

网友G:
定时器模块,定时器各个模式的使用范例,类似STM32的输出比较模式和定时器级联控制步进电机的应用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时器模块,定时器各个模式的使用范例,类似STM32的输出比较模式和定时器级联控制步进电机的应用实例 ...

好,这个在我们的kinetis 资料大本营中已经有一些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55-1-1.html
在经验分享中,也有FTM的几个模式的介绍以及代码: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0-1-1.html
你可以先看看,后续还会补充不足的地方。

网友H:
我能提一个建议吗?
建议整理一个硬件设计防坑秘籍(当然软件设计防坑秘籍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明硬件设计注意事项,从而提前规避bug,就好像上面白条兄所说的,有时候电工看文档的时候不一定方方面面都能注意到,特别是不起眼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电容或一个电阻的事,结果程序就是烧写不进去,最后折腾半天。要是无法补救的事,还要重新打板试制,拉长开发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能提一个建议吗?
建议整理一个硬件设计防坑秘籍(当然软件设计防坑秘籍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明硬件设计 ...

好的,我回头整理下发一个这方面的。
感谢你的建议!
后续如果有好的想法,也可以直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