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Kinetis UART模块

楼主(2014-08-15):
Kinetis UART模块培训资料

UART,顾名思义就是异步串行通信模式。这种通信模式是有区别于SPI,I2C等同步串行的通信方法的。

通过上图中的框图,可以了解UART发送模块的内部逻辑,内部信号的方向,哪些寄存器控制。

上图是接收模块的框图。

Kinetis系列的UART支持3大主要工作模式。普通UART模式,比如RS232, RS485等等。IrDA模式,和ISO-7816模式。
所有的UART口都支持普通UART模式和IrDA模式,只有UART0才支持ISO-7816模式。

UART模式下的特点:
UART模块支持双工模式的通信模式和硬件流控制模式。
UART模块支持8位,9位数据模式, 高位、低位传输。
UART模块支持FIFO和DMA传输。

红外传输模式:
红外模式数据传输率从2400到115200.
UART0和UART1的输入输出引脚可以通过SIM系列寄存器来控制RX和TX。RX输入脚可以接到比较器的输出。TX输出脚可以接到FTM的输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UART都有红外的功能,但是只有UART0和UART1有选择功能。

UART模块也支持ISO-7816协议通信

上图中显示了UART各个通道的特性。注意的是UART0和UART1可以使用核时钟,别的通道都只能使用外设时钟。

上图主要讲解UART模式主要特性和应用。
1. ISO-7816模式:支持SIM和智能卡
2.大量通讯传输:灵活的协议
3. DMA和FIFO:降低CPU负载

上图是UART内部连接框图

上图是UART初始化时需要设置的寄存器

上图是UART波特率的设置和计算公式。

上图是ISO-7816的初始化需要设置的寄存器。

上图中是UART在RS232模式下的信号硬件连接图。

上图为UART在RS485模式下的信号硬件连接图。

上图UART在ISO-7816模式下硬件信号的连接方式图。

上图为UART模块在红外模式下的信号硬件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分享  ~~~~~

不客气,主要想多分享些kinetis方面的资料给大家,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资料分享。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点,比如我们写哪些经验分享更加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到这个帖子里面发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747-1-1.html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一直想用一下irDA模式。

网友:
8错,不过好像很多Kinetis系列的MCU 串口都不支持DMA吧

网友:
好东东就该好好学习   收下谢谢

网友:
不错,这些资料都很给力啊!

网友:
飞思卡尔有没有完整的关于ISO-7816的方案,即不需要客户投入软件开发即可使用的方案? 类似NXP的TDA80XX系列?

网友:
多谢分享,有帮助

网友:
串口功能好强悍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个下        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嘿嘿~ 学习学习先,为过几天的开发板提前做点功课

网友:
全是英文,不过依然要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 收下了

网友(2014-12-07):
Kinetis UART模块很强大啊, 支持DMA ,FIFO 和 ISO-7816协议通信。

网友:
ISO-7816模式:支持SIM和智能卡,这个比较有特色

网友:
MARK..UART是我学习芯片除了GPIO控制之外最先学习的外设

网友:
不错,还有IrDA模式,控制电器正需要。

网友:
真是不错的啊,试问版主有PPT格式吗?

网友:
不错,再结合我发的那个基本原理的源码,入门,,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uart 有IrDA模式 ,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