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Kinetis 实时时钟模块(RTC)培训材料

楼主(2014-08-15):
Kinetis 实时时钟模块(RTC)培训材料

TC即实时时钟模块。
RTC振荡器框图,提供可配置的负载电容,提供反馈电阻以及振幅增益控制。
RTC振荡器提供RTC模块参考时钟。

RTC模块主要特性:
独立供电系统,通过VBAT管脚提供RTC模块和外部32.768KHz晶振电源,芯片主电源掉电后,RTC模块可以正常工作。
RTC模块使用32位的计数器。
提供闹钟功能(以秒为单位)。
RTC振荡器提供内部反馈电阻,可配置的反馈电容,不需要再外接电容和电阻。
自动增益控制,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提供.12ppm到3906ppm时钟补偿功能。
寄存器提供写保护机制。

RTC模块寄存器配置首先需要SIM模块使能模块时钟,RTC模块产生中断需要配置NVIC相应寄存器。

RTC模块寄存器配置顺序:
RTC模块具有两种操作模式,系统加电和系统掉电。系统加电时RTC模块由VBAT供电,所有的RTC寄存器在SIM模块RTC时钟使能后可以访问。
VBAT上电后或者RTC模块软件复位后(请注意是RTC模块软复位,而不是芯片软复位),需要重新使能RTC振荡器,并且清除时钟无效标志位,写入正确的秒数。秒和预分频寄存器必须在计数器未工作之前配置,RTC振荡器需要在RTC模块开始工作前开启。
在系统掉电模式下,RTC可以继续工作,RTC寄存器无法访问。

通过设置RTC_TCR寄存器来配置实时时钟补偿值,[CIR]控制补偿间隔,[TCR]设置补偿值。
RTC状态,控制,补偿寄存器可以被保护(lock),一旦lock之后必须要通过VBAT上电复位或者RTC软复位来解除lock。
读写存储寄存器可以控制RTC寄存器的读写属性。

RTC控制寄存器
[OTE]位配置RTC振荡器处于测试模式;
[SCxP]选择负载电容值;
[CLKO]使能其他模块可以使用RTC振荡器产生时钟,例如MCG要工作于FEE模式时,需要使能这一位;
[OSCE]使能RTC振荡器;
[UM]允许TSR和TPR寄存器在RTC计数器不工作时可以更改;
[SUP]设定RTC寄存器可以在用户模式下被访问;
[WPE]使能RTC唤醒功能;
[SWR]产生RTC模块软复位。

RTC模块只对应一个中断服务向量,所以在产生中断时要轮询中断状态位,确定什么原因产生的中断。
闹钟标准,TSR溢出,时钟无效或者VBAT掉电均可产生中断。
可以在任何低功耗模式下唤醒内核。
可以通过RTC外部唤醒管脚唤醒外围设备。

提供32字节VBAT存储空间,可以在任何低功耗模式下保留数据。

硬件电路设计,RTC需要选用32.768KHz晶振。
不需要外部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
内部提供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

网友:
有的系列不需要外部32.768k晶振的撒

网友:
thks for your share

网友A:
终于快回复完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快回复完了,多谢

刷怪呢?

网友A:
我把飞思卡尔的资料一口气全下载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飞思卡尔的资料一口气全下载下来了

精神可佳,但是我发现我以前存的东西有的在电脑中好几年都没有动过!

网友:
资料越来越多了,RTC看起来很强,应该比STM32的RTC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佳,但是我发现我以前存的东西有的在电脑中好几年都没有动过!  ...

是的。。我的学习资料文件夹已经是15G了。。大多数都是pdf。。。备用嘛
我现在是everything找东西,查资料的话,现在我自己电脑上搜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的学习资料文件夹已经是15G了。。大多数都是pdf。。。备用嘛
我现在是everything找东西,查资 ...

呵呵,也是个好办法,自己归一下类,好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是个好办法,自己归一下类,好找!

上次莫大分享的u盘里的好多资料也在我的搜索库里。。。还有好多datasheet,压根没用过的,从学校的ftp上拷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莫大分享的u盘里的好多资料也在我的搜索库里。。。还有好多datasheet,压根没用过的,从学校的ftp上 ...

呵呵,选自己有用的,多看看!我以前买了一大堆书,叠起来有我自己高了,后来搬家,然后发现只有几本不能丢,其它的全送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选自己有用的,多看看!我以前买了一大堆书,叠起来有我自己高了,后来搬家,然后发现只有几本不能 ...

我的书大多都是按斤卖掉了。。。常看的也就那基本书,大多数时候都在网上查资料和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书大多都是按斤卖掉了。。。常看的也就那基本书,大多数时候都在网上查资料和解决方法 ...

是的,呵呵,以前网上资料可没这么多,那时候买书的时候,哪怕看到里面只有一个章节有用也得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呵呵,以前网上资料可没这么多,那时候买书的时候,哪怕看到里面只有一个章节有用也得买! ...

正解,当年我买了本ucos2的书,就是为了看它在stm32上面的移植。。其它讲内核的基本掠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解,当年我买了本ucos2的书,就是为了看它在stm32上面的移植。。其它讲内核的基本掠过。。 ...

呵呵,现在都不用买书了,网上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现在都不用买书了,网上太多了!

比起来看书,我还是喜欢看培训视频,看视频比较轻松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起来看书,我还是喜欢看培训视频,看视频比较轻松一些

呵呵,刚好相反,我看视频效果不大,脑子接受慢,看书的时候会考虑!看视频没时间考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好相反,我看视频效果不大,脑子接受慢,看书的时候会考虑!看视频没时间考虑,呵呵! ...

我的情况是,看视频是先有一个大体上的理解,看书是在实际用的时候,发现了不会的地方然后查一遍。。
当然,没视频的话,我先把书大体上翻一遍,知道它讲了个什么东西就行,不用仔细读

网友C:
硬件电路设计,RTC需要选用32.768KHz晶振。
不需要外部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
内部提供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
这个不错,比某某厂的要爽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设计,RTC需要选用32.768KHz晶振。
不需要外部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
内部提供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 ...

先不忙爽,RTC 一定要选用32.768K的吗,选别的频率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不忙爽,RTC 一定要选用32.768K的吗,选别的频率不行吗?

看着里面的说明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里面的说明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不爽了吧

网友(2014-12-02):
RTC振荡器提供内部反馈电阻,可配置的反馈电容,不需要再外接电容和电阻。
-------------
不同厂家的晶振参数是不一样的,内置反馈内容并不可取

网友:
内部RTC功耗是不是很大

网友:
感谢共享资料

网友:
楼主如果电池电压是3.3v那么它的电流是多大呢?我用的是lpc1765的,使用内部rtc的时候是1.2ua;

网友:
飞思卡尔的时钟好复杂。。。看ke02的时钟。我这种菜鸟,研究半天,一点不懂呀。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外置时钟模块最好!

网友:
不少网友推荐外置RTC,如果内置的好用那不是更好吗

网友:
这个资料蛮好的,谢谢

网友:
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又是精华帖 。飞思卡尔的实时时钟模块 ,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