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的工作模式分析

楼主(2014-08-15):
本人正在研究庆科wifi模块,wifi模块下的AP模式,station模式及AP+station模式,他们与中继模式,客户端模式又有什么联系?(最好能详细点)

网友:
你可以问问王永虹

网友A:
AP模式就是WIFI模块作为主站,有SSID,手机等设备能够连接到WIFI模块,station模式就是作为从站,WIFI模块作为设备连接到无线路由器,AP+station模式就是WIFI模块本身能够作为从站连接到无线路由器,同时又能产生一个SSID供手机等WIFI从设备连接,这种模式可以用来做网关

楼主:
那么可以确定的说中继功能就是工作在AP+Station模式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模式就是WIFI模块作为主站,有SSID,手机等设备能够连接到WIFI模块,station模式就是作为从站,WIFI模块 ...

那earylink 功能工作在什么模式下AP模式还是AP+Station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模式就是WIFI模块作为主站,有SSID,手机等设备能够连接到WIFI模块,station模式就是作为从站,WIFI模块 ...

正解,easylink一般是带有monitor功能,此时处在monitor模式,捕捉到数据后切换成station模式连接AP

网友(2014-09-27):
清科太牛了,只会在乎海尔这些大客户,我们这些小客户啥技术支持都么有?如果是个人的话,建议选别的。

网友:
学习一下,做个标记

网友:
这个不怎么懂啊

网友:
这都能当路由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模式就是WIFI模块作为主站,有SSID,手机等设备能够连接到WIFI模块,station模式就是作为从站,WIFI模块 ...

Ap+sta 这个功能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局域网和远程控制。内网直连,外网用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