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一些奇葩分辨率的时序?

楼主(2014-08-15):
例如1024*480这样的分辨率的时序是怎样的呢?
这个显示器的推荐分辨率是1024*768,难道用的是1024*768的时序然后有效区域中只用了其中的480行?
还是有特定的时序?如果有特定的时序,那么这个应该怎样获得?

网友A:
这个是显卡驱动要操心的事

网友:
你可以先了解,行同步,帧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显卡驱动要操心的事

哦,主要设想是用FPGA输出这样的分辨率,主要是不知道同步信号前沿有效区域后沿这样的参数

网友:
我觉得用768的V参数在其中用480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主要设想是用FPGA输出这样的分辨率,主要是不知道同步信号前沿有效区域后沿这样的参数

我觉得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首先,如果只显示其中的480行的话那么就应该会留下黑色的边框,电脑的这种效果还涉及到把这480行的信号均匀拉升到整个屏幕,这个实现难度还是有一点的。

网友:
分辨率还是1024*768
只不过有效像素被缩小成了480,所以你看到了上下的黑框
否则的话现在的显示器哪能支持奇葩分辨率

网友:
你可以把VGA接到你的视频板子上,用FPGA把它时序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