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连续透传的无线串口模块,哪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4-08-15):
需要  连续透传   的无线串口模块,网上好多都不能达到连续的
实际距离在10m以上(间隔1-2堵墙),串口19200,能够连续透传,
不追求数据100%正确

网友A:
怎么个连续法 连续多少

网友B:
我买过9600连续发文件不丢包,500米。就是发射的杂波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连续法 连续多少

连续 就是可以使用串口全速的速度发送连续不间断的数据,数据不进行分包操作,数据量无限制

测试了某供应商的si4463模块,20Khz空中频率,9600的串口波特率,可以达到连续,就是串口波特率小了点点
另一供应商的nrf51822模块,1Mhz空中频率,38400的串口波特率,可以达到连续,就是距离不行

当然连续的时候不能要求数据绝对的正确,受空中环境的影响还是会有丢数据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9600连续发文件不丢包,500米。就是发射的杂波厉害。

用的什么方案的?

楼主:
使用环境可以是linux的串口shell,例如开机的时候,就可能产生满负载的串口数据流,数据大概有20kbytes~100kbytes。
或者是通过串口进行文件传输,使用ymodem之类的协议进行数据错发重传

那些需要进行分包的模块,一般只能每次256bytes,然后间隔一段时间然后再发送

网友:
这个貌似合适你自己克隆一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4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方案的?

si4432。升高波特率距离肯定要降了。但必十米不会有问题。我9600实测400米无丢包。20dbm功率。淘宝有。好像120一对。

楼主:
在我帖子前1个小时就发出来了......... .........谢谢了
真是我需要的东西,nRF24L01+发送功率是0dbm的,估计得加个pa/lna的nrf24模块才能穿两堵墙
nrf51844 是4dbm的,还是穿不过两堵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4432。升高波特率距离肯定要降了。但必十米不会有问题。我9600实测400米无丢包。20dbm功率。淘宝有。好 ...

si4432的9600应该是可以的,
我测试的某供应商的si4463(si4432的升级版)模块,20Khz空中频率,9600的串口波特率,可以达到连续。

但是就是上不去19200。貌似si4463可以有1mhz的空中频率,但是买的模块没法设置更大的频率了
升高空中波特率,距离肯定要降了。1mhz空中波特率,20dbm怎么也能穿2堵墙吧...
怎么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现成模块.........

网友:
曾经用wifi,115200

网友:
SX1276/SX1278 射频芯片137MHZ_525MHZ LORA扩频技术穿透超远距离

这个片子很吊,433频段的,灵敏度-140dbm@300bps ,扩频发送的可以发射很远,不过貌似不合LZ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