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下PE每次自动生成代码都会重新覆盖main.c的内容(已解决)

楼主(2014-08-15):
CW10.6,每次生成PE代码都会生成一个新的main.c覆盖之前的文件,我觉得很不合理啊!main.c应该只在工程建立时生成一次,包含一个PE的总的头文件,然后每次生成PE代码的时候只更新那个PE总的头文件。或者已经有解决方法,哪里设置一下么?

楼主:
沙发自己坐,每次自动生成代码后又要重新添加main函数内容,很操蛋啊。

网友:
那你写代码的地方不对,你要写在它允许的地方,就不会被擦了。

网友:
如果是模块,你也可以禁止刷新,你只要调整下不让重新生成代码就行了。
马上给你截两张图。

网友A:
不要写在自动生成代码的地方,要写在例如:write your code here等地方。

网友:
5.1的也是这样,很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写在自动生成代码的地方,要写在例如:write your code here等地方。

没注意看注释文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看注释文字……

呵呵,这个要看的,你写到他自动的地方,他肯定给你刷了,所以你要写到你改写的地方,就不会动你的代码了。
PE用熟了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呵呵 是啊 是该注意下注时的要求

网友B:
看来PE是个很不错的工具
现在还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PE是个很不错的工具
现在还没用上

相当不错,生成外设配置不说,连该外设的应用接口程序也给生成了,唯一不足的就是生成的程序量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不错,生成外设配置不说,连该外设的应用接口程序也给生成了,唯一不足的就是生成的程序量有点大…… ...

恩 那真的挺好的
之前折腾了一小下,没搞明白感觉不清晰  就放弃了

网友:
0.0   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不错,生成外设配置不说,连该外设的应用接口程序也给生成了,唯一不足的就是生成的程序量有点大…… ...

是的,所以如果对代码量有要求的,还是用bareboard的。
PE生成的代码量是很大。

网友C:
请问楼主的CW 10.6是试用还是特定版本的?如果用自带的序列号开发KE02系列代码有多大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CW 10.6是试用还是特定版本的?如果用自带的序列号开发KE02系列代码有多大限制。 ...

试用的,好像是32K代码限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用的,好像是32K代码限制吧

谢谢楼主解答,32K也够用了。

网友:
谢谢了  正在学习用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