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矩阵键盘,键盘接在P2口,出现问题。

楼主(2014-08-15):
按下按键后为何P2.1未被拉低,反而P2.4被拉高了,接到P0口就是正常的。

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void  main(void)
{
        P2=0x0f;
}

网友:
你先看看P2 和P0的定义吧

网友A:
看好你的按键已经按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你的按键已经按下去了

是的,已经按下去了,按理说应该是P2.1被拉低,但是结果是p2.4被拉高了,这个电路我已经实际做过了,实际情况是能够把p2.1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