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前辈研究过KK的算法不? PID部分结构

楼主(2014-08-15):
     KK没有加速度计, 所以应该只是对角速度进行PID, 保证四轴不会沿3个轴转动,  我疑惑的是遥控器的输入量,是做为角速度PID的设定值(设定四轴沿某个轴的转动速度),还是只是一个值与角速度PID控制器的输出累加后,输出给电调呢?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遥控器输入值作为角速度PID控制器设定值的话, 只要拨动某个方向的遥控器摇杆, 四轴就会一直沿这个轴按照遥控器的输入量转动,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遥控器输入值与角速度PID控制器输出值累加后输出给电调,角速度PID控制器的设定值一直为0。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KK的算法PID部分的结构是什么情况呢?谢谢赐教~~

网友:
先看了再来讨论。

网友:
别人的东西参考即可,不要太过迷恋,这些开源飞控的方案并不是那么完美

网友:
没有程序只是口述,不太理解啊。。

网友A:
应该是情况1)
情况2)要求四个电机的一致性要高。四轴机械结构简单,那么必然控制算法要求就稍多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情况1)
情况2)要求四个电机的一致性要高。四轴机械结构简单,那么必然控制算法要求就稍多一些的 ...

    那KK岂不是很难控制, 得自己慢慢调平衡。。不过做动作是蛮好的。   这种模式让我想起一个相当NB的单机《坎巴拉太空计划》, 里面的姿态控制器也是只保持机体不旋转的。

网友:
有些人很喜欢速率模式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