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以太网总线的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4-08-15):
一直有个疑问,步进电机一般是脉冲驱动,多轴根据脉冲序列关系进行运动同步。但一直没想明白以太网总线的驱动器怎么运动同步,多轴协作的时候能保证精度么?

网友A:
直接写内部的寄存器,通过寄存器来操作,位置,速度,转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内部的寄存器,通过寄存器来操作,位置,速度,转距!

也就是主控会不停的通过网络刷新位置,速度,转距 寄存器?考虑到各轴的动态性能不同,运动轨迹可能会有较大偏差吧?

网友B:
http://zh.wikipedia.org/zh-cn/EtherCAT
机能原理

一般工业通讯的网络各节点传送的资料长度不长,多半都比以太网帧的最小长度要小。而每个节点每次更新资料都要送出一个帧,造成带宽的低利用率,网络的整体性能也随之下降。EtherCAT利用一种称为“飞速传输”(processing on the fly)的技术改善以上的问题[3]。

在EtherCAT网络中,当资料帧通过EtherCAT节点时,节点会复制资料,再传送到下一个节点,同时识别对应此节点的资料,则会进行对应的处理,若节点需要送出资料,也会在传送到下一个节点的资料中插入要送出的资料[2] 。每个节点接收及传送资料的时间少于1微秒,一般而言只用一个帧的资料就可以供所有的网络上的节点传送及接收资料。此处有EtherCAT网络传送原理的动画。

网友:
上以太网的都是高速的,实时性比脉冲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zh.wikipedia.org/zh-cn/EtherCAT
机能原理

多谢,了解了,这种网络下的从站都执行的是一小段时间内的单轴运动指令,主站也不用插补计算了,只要分成各个微小的线段就可以下发了,对么?

网友C:
CAN总线 也可以吧v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总线 也可以吧v

CAN总线 太慢吧?

网友B:
CAN总线 速度慢点的也是可以用, 楼主没说用在哪, 要是用在PC上没CAN界面就要伤点脑筋
主要是看工艺要求, 还有致动器(MOTOR DRIVER )有没有支援, 有没有选用上的经济优势

ETHRT-CAT, Profi-net, 好处是 MASTER 可以选用一般网卡, 且还保有实时网路的特性
主要问题是 持有成本  还有 后续维护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总线 速度慢点的也是可以用, 楼主没说用在哪, 要是用在PC上没CAN界面就要伤点脑筋
主要是看工艺要求, 还 ...

专业的回复,低成本系统能否接受这些总线呢?驱动贵、电机也贵,雕刻机一般承受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