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2.4G模块可以实现和遥控车的2.4G配对码?

楼主(2014-08-15):
某日买到一辆2.4G无线控制小车,想用自己的平常的2.4G模块然后编程控制小车,不知道这样子现实么?需要做些什么?现在没有什么思路
2.4G模块

小车上的2.4G模块接收端

楼主:
顺便问下,怎么破解遥控器发出来的是什么养的2.4G的信号?

网友:
拆开看他芯片再说

网友:
遥控器和接收机组成一个黑箱,输出PPM信号。然后芯片肯定不会是nrf24L01,原来研究过,是另外一个型号的,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要一样的芯片才行,要不然很难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2408-1-1.html

网友:
直接替换所有的无线设备。反正最终控制的是ppm信号,一个模块发射,一个模块接受并转化为ppm信号。

网友:
想多了,富斯接受机用的A7105芯片,你的发射模块是NRF24L01+,协议都不一样

网友:
如果水平够,可以直接用一对24L01做发射和接收的全套遥控电路,目测下楼主,还是算了吧,别折腾了。

网友:
富斯g3b用的7105,24l01不行的。

网友(2014-12-27):
应该可以吧,都是2.4G的,而且频率也可以细调。之前看到有人用个蓝牙低功耗模块,那个N588x什么的,型号忘记了,现在很流行的,百度一搜一大堆的那个蓝牙模块跟这个2.4G的通信呢。不要协议模式。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