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错,MT7620的SDK开发包竟然不能上网

楼主(2014-08-15):
    有没有搞错,MT7620的SDK开发包,烧写编译后,设置一切正常,但是连不上外网。

搞了一个星期,没有一点进展, 那位亲有搞过,救一下。

补充一下,是买如意云路由器,用的是芯片是MT7620N,烧写是RALINK提供的4.1的开发包。

网友:
肯定上不了,里面有很多的寄存器设置要设置,特别是5个口的llllw模式和wllll模式,已经研究了半年都没进展。

网友A:
不是说openwrt支持MT7620么?烧个openwr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openwrt支持MT7620么?烧个openwrt试试

op的能有线上,不能无线。

网友:
tomato的wr-525也是用的这个芯片,烧tomato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肯定上不了,里面有很多的寄存器设置要设置,特别是5个口的llllw模式和wllll模式,已经研究了半年都没进展。

那不晕了,厂家提供的SDK都不行?

我目前的方案是要写一个软件,可以在路由器上运行,可以读到当前连入WIFI的设备,和更改SSID和上网密码之类的东东,

不行在如意云OS上去搞行不行,就是如意云没有开源。

网友(2014-09-17):
引用 楼主:
肯定上不了,里面有很多的寄存器设置要设置,特别是5个口的llllw模式和wllll模式,已经研究了半年都没进展 ...

可以用OpenWRT,去官网上下源码,在那个基础上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