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总结一下国产芯片和进口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4-08-15):
最近突发奇想做了一个USB转rs485和rs232的模块,于是就画了一块电路板并打样了。但是发现淘宝上面的485芯片价格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当然几毛钱的是国产芯片,贵的就是进口芯片。本来想着支持国货(当然也是图便宜来着 )。但效果貌似不如所愿,不知道是电路板问题还是芯片问题,有的485转换是时好时坏,有的则是干脆不管用。现在现在看来国货芯片我算是领教了。各位网友侠客有没有遇到其他类似芯片的问题?总结一下日后大家一起借鉴一下,好少走弯路。

网友:
1.质量
2.质量
3.质量

一分钱一分货,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如果用在产品上,能用原装就尽量用

网友:
我还以为这个会有网友神回复出现的~

网友:
我用的AD7705,第一次买的模块,上面带的是Ti7705,国产的只要两块五,然后读数各种不稳定。后来自己做了一个模块买的16块进口AD7705,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A:
问题是贵的可能也是国产的

网友:
485芯片,打的是65LBC164的,你就是买进口芯片,很大的可能还是国产芯片。用偏门一点的SP485EE,很大的可能性是进口芯片。我的感觉是常用芯片用稍微偏门一点的反而质量容易保证,不会是国产冒充进口或是拆机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贵的可能也是国产的

靠,真是一针见血啊。说得太对了。

网友:
一般喜欢买SP3232,485系列的,感觉价格合适,基本原装货,

网友: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楼主:
关键是如何识别芯片的真伪和好坏。说真的,如果国货争气,我首选的还是国货!

网友:
支持国货,但有时国货不给力呀。

网友:
几毛钱的没有楼主说的那么不中用,问题是会有一些,你单机连很难测出来有问题的。TI原装的也有不到1块的485芯片。

网友B:
国家要投1200亿在集成电路上,真心想看到给力国货。

网友:
国货便宜,但是资料不够齐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主要体现在一致性和可靠性上。

网友:
说“国产芯片和进口芯片的区别”倒不如说“价格高的芯片价格低的区别”合适。国产的照样有好的产品。

网友:
关键是现在没有好的渠道可以保证花了大价钱买的是原装全新

网友:
有一定的量还是走正规的渠道购买有保障点。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用进口的  有保障啊

网友(2014-09-16):
你要知道有的项目不仅有成本上限,还有成本下限,因为老板知道,太便宜了肯定不好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上被坑的人不少,也是国人做电子产品的一个大特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个睡的着一个睡不着的区别

网友:
在中國若價格低不下來就不好賣,於是省下測試的部份,讓使用者自己測試,我用了上萬個 74HC595 目前故障率還是對得起它的價格,當然我也是很保守的使用,把它的特性全部打了折扣的情況下使用.

网友:
看你干嘛用啦。我有个东西加了485设备安装调试和修改参数用的,一般用国产的,要求低
然后长时间运行实时通信的,用进口芯片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
国产主要没自己的技术,质量也不靠谱~制度的问题

网友:
用的材料的贵贱决定了国产与进口的价格

网友:
别说芯片,咱来说说国产电阻怎么样,道理就明白了

网友:
国产芯片的质量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贵的可能也是国产的

这个很有可能

网友:
国内造假成风,价格高的也可能是国产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一毛钱两分货
一块钱三分货

当你确定用国产货能满足需求的时候,找靠谱厂家的国产货好好用就行了。

网友:
制造工艺不一样,在不同环境下稳定性不一样

网友:
国产(无品牌)不是设计偷成本就是回收片,如何好?

网友:
国产完了,没有质量意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若国产质量靠谱,进口的就不会那么贵啦

网友C:
用了很多485芯片 现在sn65hvd3082 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贵的可能也是国产的

这个同意。ft或者cp210x都很贵,一片几十块钱。便宜的pl2303,一片几块钱,用起来确实pl2303经常坏。cp210x很好用,就是焊接麻烦。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看对要求严不严格

网友:
好货不便宜,为了自己的饭碗,还是从老板碗里拿点出来吧

网友:
呵呵,国产的那就是假货!不过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济,我们用国产的232芯片,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网友D:
好多人都说一分钱一分货,可在目前这种环境,怎保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人都说一分钱一分货,可在目前这种环境,怎保证一分钱一分货?

量大的话,原包装买,一次买一整包。零售的你就别想了,凑合用用就是了!

再就是合同的方式购买,后付款的,但是价格要贵很多。我们以前的公司就是这种购买方式。公司的产品产量不是很多,但是利润非常高,在芯片上也是狠下成本,就有供应商愿意后付款了,有时候我们烧掉的芯片人家都给换!

网友:
批量的话,供货商很重要,玩玩的话,无所谓了。国产芯片也有擦了号重新打码的。

网友:
前几天买了500个拆机LM7805,我想拆机的大概是原装进口的吧。

网友:
价格质量稳定性.

网友:
可靠性不是一朝一夕能获得的

网友:
特地买了所谓进口的DS1302,结果和5毛一个的效果一样。

网友:
遇到国产与进口的选择时第一感觉进口的质量好些

网友:
我是做音响设备的,发现不少不良商家把国产的5532冒充TI的原装来卖,声音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如果预算允许,必须用进口的,如果涉及安全方面的,无论进口多贵就会用进口的··

网友:
样品上用个国产的稳压管,电压也稳不住

网友:
老板自己在华强北有店   据说都是找熟人拿原装的

网友:
中国什么东西买的上价?做动车的就两家还在外国拼到没利润!活该吃着地沟油想着中南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贵的可能也是国产的

这个符合咱们的国情呀。。。

网友:
相同之处: 国产、进口芯片都用英文写规格书

网友:
国产的芯片在测试的时候,用的设备差,参数测试不全,不准确,有的甚至等于没测

网友:
唉,就怕高价买了国产啊
好坑

网友:
目前国产的某些芯片问题多

网友:
我都用了好多国产的,像什么2303,232,2596,ADXL345......

网友:
1 质量。
2 价格。
大众化的芯片问题不是太大。有些就不行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国产的便宜

网友:
一直不敢用国产的呢,进口的也从代理商走货,不敢其他渠道

楼主:
如何鉴别国产和进口芯片的区别?高价的也不一定就是进口。不知道我台湾产芯片怎么样?

楼主(2015-06-15):
时隔多日,经过多次现场实验发现我的这个模块故障好像是高频干扰的问题,跟芯片无关。在网上查询结果得知是USB端口的抗干扰性一直不是很理想。特别是控制主板碰上开关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有用信号会被干扰覆盖;跟换变压器线性开关电源会好一些。但是也不是都是起作用的。因为有的主机电脑的电源配置比较低劣或者老化严重也会导致USB端口的失灵。

网友:
国产片子:唉,这用得好好的怎么就坏了?

网友:
国产片子:唉,这用得好好的怎么就坏了?    进口片子:呀,这应该得是坏了吧,上点一下,这居然没事!!!

网友:
买了100个国产4053,害死老子了,后来还得用进口的

楼主:
如果国产芯片都是这么不争气的话,那么将是这个国家在电子工业上最大的错误。希望国家电子协会予以重视,查查看这些不合格的芯片到底是仿制品导致,还是这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有限?否则民间电子企业的经济利益老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上;他们可以说涨价就涨价,说断货就断货。

网友:
其实就算是599 的红米手机也没几颗料是国产的

网友:
奇葩的地方,出奇葩的事。

网友:
国产便宜,不稳定,进口的在淘宝还不一定买到真的……

网友:
看PDF档,进口的一般都很详细,国产的很多只有几句,明明有的功能却不写清楚,真不明白。。。

网友:
不是说国人没有芯片制造能力吗?怎么会有那么多国产芯片。

网友:
市场上 二三极管 电阻电容,80%以上都是贴牌的。

网友:
你拿几毛钱的芯片和几块钱的芯片比 这种田忌赛马式的比较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应该拿差不多价格 相同功能的 国产和进口芯片做比较

网友:
最近买到了国产中最垃圾的Y1三极管 然后各种不开心 老板贪便宜买最便宜的 然后贪出屎来了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C:
用了很多485芯片 现在sn65hvd3082 最合适

200kbps速率不够,已经用SN75176B 8年了。价格也是便宜就是节点负载太少.

网友:
照着抄人家的东西还抄不好,无语

网友:
国产的主要是高仿,也有一些不错的。看运气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三次MAX232,通电就发烫。接电脑串口大概5分钟竟然把电脑串口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家要投1200亿在集成电路上,真心想看到给力国货。

别做梦了,我支持外国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渠道,渠道,渠道很重要啊。我信赖JLC  ^^

网友E:
不争气!刚被国产wmz58b坑,号称替代pt100,居然差3~4度,欲哭无泪,发克他死妈,华巨,重要的愤怒说三遍,发克华巨,死不要脸!华巨!国产败类,华巨!

网友:
这个,实验有时会用国货,做产品时看具体情况

网友:
就是一个质量吧,,,,国产的质量不行,进口的好很多

网友(2015-12-23):
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争气!刚被国产wmz58b坑,号称替代pt100,居然差3~4度,欲哭无泪,发克他死妈,华巨,重要的愤怒说三遍, ...

你这属于设计问题,想想都知道了,,你应该转行了。

网友:
总体来说国外老品牌的产品质量比国产的有保证,但是国外的产品溢价很高是事实。
建议楼主以后要试用国产的也要选用有品牌的国产新片芯片,相对来说性价比好,质量也会有一些保障
像国外品牌4元,国内4毛可以买到的产品,也考虑选用,我觉得不是支持国货,是自动试水的伟大壮举。不说明问题

网友:
这不是国产和进口的问题,是真品的和假冒的问题

那些全球性大公司在中国生产并销售的产品质量通常都是有保证的,与进口产品并无区别

事实就是你在国外买的器件很多也是Mad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