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画的飞控板,请众坛友指导,兼寻人贴片

楼主(2014-08-15):
        一直对四轴比较感兴趣,在坛子里学到了很多,之前尝试自己画了f1的板子,四轴能够手操飞行,但是自稳几秒钟就偏了,另外当时采用的逻辑门处理遥控器信号,有一定的局限性,板子接口也比较少,所以这里有重新画了一版,也是第一次画这么复杂的板子,原来那块只有最基本的飞控功能,所以比较简单,这个我自己也拿不准,发出来希望众坛友批评指正。

        板上资源:
                1、控制器:STM32F407VGT6,EP1C3T100C6及其最小系统元件
                2、传感器:MPU6050,HMC5883L,BMP085,UM220-III N
                3、电源芯片:LT3971EMSE-5,AMS1117-3.3,AMS1117-1.5,SPX3819
                4、隔离芯片:SN74LVC8T245DGVR*2,SN74LVC2T45DCURE4*2
                5、接口芯片:FT232RQ,SN65HVD230_VP230
                6、其他外设:24C512,OPA2335,TF-Card,EPCS1SI8

        总体描述:
                四层板,对外接口包括8路PWM输入、8路PWM输出、两路超声波模块接口、一路CAN总线接口、一路IIC总线接口、两路串口(其中一路已转USB)、两个调试接口(stm32和fpga)、一个IPX天线接口、4路拨码开关、4LED显示。
                控制电压和动力电压ADC检测。
                用户数据存储包括一个EEPROM和一个TF卡。

        已知问题:
                1、12V转5V开关电源选型不合理,不影响使用。
                2、动力电和控制电ADC入口共地,可能会有影响,先试试再说。

        图片:

        PCB文件:

        =======================================================================================================

        寻人帮忙贴片:
                我目前在广东珠海,工作是做结构设计,所以板子上好多芯片自己不会焊啊,加上平时上班时间挺紧的,也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东西,所以板子打样回来就一直堆着
                在此寻找同样对此感兴趣的坛友,珠海附近的最好,我免费提供4块PCB供坛友试玩,顺便帮我也焊接一块,当然元器件的费用我自己出咯
                后续的飞控程序编写也可以共同讨论

网友:
可惜我人在河北

网友A:
楼主多才多艺啊,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才多艺啊,鉴定完毕。

呵呵,在学校里就对这个感兴趣,不过毕竟不是科班出生,工作还是干的本行
给来点实在的啊
看看我的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
头像好开心的样子。

网友B:
斗门路过,上班好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好开心的样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C:
出200大洋,我给你手工焊完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斗门路过,上班好忙

深有同感!!

网友:
也在斗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200大洋,我给你手工焊完5块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啊
我这里只有板子,可是没有元件的

楼主:
香洲 字数字数

网友B:
好远,没法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远,没法交流了。

没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来我免费送一块
今天最后一贴了,碎觉去,等明天下班再聊

网友D:
GPS也焊在一起,成品的飞控GPS是单独的,而且还用支架撑高的

网友E:
LZ,寄过来,我免费帮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寄过来,我免费帮你焊

最喜欢这种坛友了!!!!
但是首先你要确定一件事,你看看我的原理图和pcb设计,如果觉得没什么问题,自己想搞一套的再帮我焊接一套吧,单纯帮我搞的话就没必要了。
如果没问题留下通信地址,我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也焊在一起,成品的飞控GPS是单独的,而且还用支架撑高的

我的gps是焊在一起,但是gps环境的接地是很充分的,并且天线引出单独用支架撑高,应该这样可以的吧

网友F:
楼主真是不惜工本啊,个人感觉直接用PX4改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不惜工本啊,个人感觉直接用PX4改改更好

本来也是做着玩嘛
感觉stm32f4+fpga可以做好多事,预留了足够的接口,只要程序一变,就可以改变功能做其他用处
没事搞着玩,做四轴只是延续以前的兴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喜欢这种坛友了!!!!
但是首先你要确定一件事,你看看我的原理图和pcb设计,如果觉得没什么问题,自 ...

等我说完了估计LZ会说不喜欢了,包双程邮费,广州,两块板子和对应的元器件,一个不能缺(本人比较懒,电阻电容之类的懒得在公司找),私人烙铁只有一个,尖嘴型的,所以只能在上班时间拿公司的工具来焊接,板子你一块我一块,作为酬劳咯,时间的话最快也得一个星期,因为平时得上班,下班没工具做不来,LZ看着办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是做着玩嘛
感觉stm32f4+fpga可以做好多事,预留了足够的接口,只要程序一变,就可以改变功能做其 ...

其实这货最复杂的是软件。当初我弄的时候,算法都基本不懂的,非常难调。反而硬件其次了;所以说用现成平台是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货最复杂的是软件。当初我弄的时候,算法都基本不懂的,非常难调。反而硬件其次了;所以说用现成平 ...

软件我底层和基本控制算法都有了,就是因为原来的平台没有更高的可玩性,我才决定重新搞一块的
如果这个板子搞好准备做一些自适应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我说完了估计LZ会说不喜欢了,包双程邮费,广州,两块板子和对应的元器件,一个不能缺(本人比较懒,电 ...

像你这么屌的人估计我跟你一块搞的话也仅限于这次帮忙焊板子了
接下来交流坑定很少
不是一路人,不做一件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你这么屌的人估计我跟你一块搞的话也仅限于这次帮忙焊板子了
接下来交流坑定很少
不是一路人,不做一件 ...

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罢了,不喜勿喷,毕竟也有点私人时间,平时也可以在坛里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罢了,不喜勿喷,毕竟也有点私人时间,平时也可以在坛里交流学习 ...

不是喷啊,我也是个穷人啊,我提供板子,请你帮忙焊接,然后我们各自负责自己的元器件不是很好么
这一块板子元件老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喷啊,我也是个穷人啊,我提供板子,请你帮忙焊接,然后我们各自负责自己的元器件不是很好么
这一块 ...

我保证不了这时间,而且stm32我也开始学没多久,我也不是那种骗LZ元器件和板子的人,毕竟普通电工虽然可能收入不怎么让,但是劳动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你这么屌的人估计我跟你一块搞的话也仅限于这次帮忙焊板子了
接下来交流坑定很少
不是一路人,不做一件 ...

坑哪少得了,估计全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哪少得了,估计全是坑

我没必要为了一块板子和一堆元器件做那些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哪少得了,估计全是坑

一友难求!

网友E:
你可以问问29楼能不能帮下忙咯,相信坛里也有人感兴趣,可能因为地区偏远或者时间紧没办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问问29楼能不能帮下忙咯,相信坛里也有人感兴趣,可能因为地区偏远或者时间紧没办法吧 ...

29楼只能精神上表示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楼只能精神上表示支持。

没事,感兴趣需要板子的可以免费赠送,我有10片多余的

网友D:
楼主,如果没人帮你焊,我来,时间有的是,你信得过的话,你买两套的元件,我要一套,到时再付一套的钱给你,

网友:
最难焊的是5883,对温度敏感,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建议出钢网,JCL钢网只要60元,

网友:
楼主需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弄才行哦。

网友:
楼主评估下成品,约3~4个人一起搞,平均分摊成本,分工合作。

网友:
武汉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没人帮你焊,我来,时间有的是,你信得过的话,你买两套的元件,我要一套,到时再付一套的钱给你 ...

其实我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买元件不方便,焊的话除了HMC5883L没焊成功过,其他的多多少少都搞过

关键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次要问题才是焊接功底

买东西你有兴趣么,算费用的时候我可以先出100,剩下的再对半分摊。

楼主:
可以啊
但是太远了什么都需要靠网络交流,而且我的工作是要求远离手机和网络的
所以只能晚上联系了
需要帮忙的还是上面说到的那些,自己负责自己的元件费用,能帮忙采购的话,算账的时候我先出100,然后再平摊。
后续工作可以相互交流

楼主:
考虑的时候先看看PCB图啊,评估一下风险,我自己画的板子我当然觉得没问题,所以我就这么果断的开搞了
但是也可能存在我没考虑到的因素,别到时候板子弄出来工作不了,大家都白花钱了

网友D:
我觉得元件采购,你合适些,必竟板子是你画的,比别人了解,反正都是淘宝采购,费用我们AA制,焊坏了我自负,怎样同意不

网友G:
0.0   谢谢分享哈     焊接不是挺简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元件采购,你合适些,必竟板子是你画的,比别人了解,反正都是淘宝采购,费用我们AA制,焊坏了我自负 ...

我已经自费走淘宝了,采购和焊接全套
目前正在等对方调研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G:
0.0   谢谢分享哈     焊接不是挺简单的吗

1、没时间采购
2、刚过来不久,工具不齐
3、HMC588不会焊
4、淘宝的话店家太杂,运费太贵

网友H:
楼主        我们正在做439的飞控板 有没有兴趣

网友I:
想问一下楼主用FPGA是做什么?以前只见过用模拟陀螺仪/加速度计的飞控通过FPGA和高速ADC读取IMU数据然后生成四元数再交给主控处理,而现在这些工作一个MPU6050的DMP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们正在做439的飞控板 有没有兴趣

不知道什么是439呢?求科普

从stm32f1到stm8,再到stm32f0,最后stm32f4,就没用过别的处理器,加上现在做结构了,空闲时间太短

能够把手上的项目搞完已经足以干掉我大部分下班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楼主用FPGA是做什么?以前只见过用模拟陀螺仪/加速度计的飞控通过FPGA和高速ADC读取IMU数据然后生 ...

我这里使用FPGA是做方波处理的,主要功能涉及到:

        1、8路遥控器信号捕获
        2、8路PWM信号输出
        3、2路超声波触发和信号捕获
        4、4路LED控制

以前的方案是:

        1、使用逻辑门将遥控器信号融合,用一个定时器捕获;缺点是只限制某些型号的接收机可用,并且消耗处理器一个定时器和大量运算时间;
        2、使用单片机两个定时器输出8路PWM信号;缺点是消耗两个定时器资源;
        3、使用单片机IO触发超声波,使用一个定时器捕获反馈方波信号;缺点是增加大量运行时间和消耗一个定时器;
        4、使用单片机IO控制LED;缺点是当LED状态比较多的时候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和程序运行开销;

使用FPGA的优点:

        1、FPGA处理方波信号(这里使用触发捕获和高电平时间检测)非常方便,超乎想象,而且多路信号可以异步处理,即使多路遥控器输入信号高电平时间同时到达也不影响;
        2、FPGA生成方波信号更方便,跟单片机的点亮LED灯是一个难度级别的,不需要什么定时器;
        3、综合1和2可以看出处理超声波信号也是非常方便的;
        4、单片机和FPGA异步运行,LED的丰富状态可以更加简单的切换;
        5、单片机和FPGA之间只需要传递简单的参数,就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6、stm32f4+FPGA这套配置,只要预留合理的接口(调试、IO、通信等),可以完成几乎绝大部分你能想象到的项目,所以一套硬件配上不同的软件可扩展性强;

使用FGPA的缺点:

        1、要会使用FGPA;
        2、增加元器件成本;
        3、增加设计成本(其实我觉得有FGPA布线更简单,应为FPGA的管脚自定义很方便);
        4、增加功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使用FPGA是做方波处理的,主要功能涉及到:

        1、8路遥控器信号捕获

了解了,虽然现在很多开源飞控都可以做到一片stm32搞定所有问题,但是IO端口基本都被用尽,增加新功能会比较麻烦,所以楼主希望把IO交给FPGA,逻辑处理给STM32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了解了,虽然现在很多开源飞控都可以做到一片stm32搞定所有问题,但是IO端口基本都被用尽,增加新功能会 ...

You get it!

不过IO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f4的IO已经足够多了,关键是用fpga处理一些时序逻辑可以释放f4很多内部资源,而且扩展性强。

网友J:
我在安徽,可以的话可以寄过来我来焊哦。看上面的我手工就可以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安徽,可以的话可以寄过来我来焊哦。看上面的我手工就可以搞定啦。

谢谢好意了,我已经发淘宝找人帮忙了正在等报价

另外焊接只是一部分,还想同时请人帮忙采购,这个才是最麻烦的

网友D:
楼主发淘宝了,可以送我两块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淘宝了,可以送我两块板子吗?

没问题啊
邮费自理,留下邮寄地址

网友D:
地址发短消息给你了,邮费能到付就到付,不能到付,我转给你,支付宝你发短消息给我

网友:
LZ,还有板子吗,能送我两块吗。

网友K:
配齐原件,免费帮焊。
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址发短消息给你了,邮费能到付就到付,不能到付,我转给你,支付宝你发短消息给我 ...

我明天去问问怎么发,白天上班没时间,估计后天才能发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配齐原件,免费帮焊。
吉大。

就是愁没时间去买东西呢
心意领了

网友K:
等它飞起来的时候,
能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等它飞起来的时候,
能去看看?

好啊
不过估计要等的时间比较长啊,以前在学校里大把的时间可以搞,现在就下班那点空闲,慢慢来

下面是5月份搞f1第一次下调试架的试飞视频,后来又调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总体效果差不多,没加高度和位置控制,感觉晃得厉害,1:15左右开始脱控,几秒钟就飘走了

现在是底层和基本控制方法都有差不多了,等板子回来后搞些有意思的控制方法,都是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5NTA0MzY4.html

网友(2014-10-07):
好东东,可以出商品了吗

网友:
也想自己整一个飞控玩玩,方案和楼主的基本一样准备画原理图和PCB了,元件基本备齐了。离楼主比较远,只能在网上关注了,能否共享下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L:
感谢LZ分享PCB,不过完全可以考虑淘宝找贴片啊,花钱就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LZ分享PCB,不过完全可以考虑淘宝找贴片啊,花钱就快

画板子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元器件通用性的问题,不论是走淘宝还是自己贴都很麻烦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板子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元器件通用性的问题,不论是走淘宝还是自己贴都很麻烦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

那这个教训也值,没事,花点钱贴了吧,就多花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S也焊在一起,成品的飞控GPS是单独的,而且还用支架撑高的

只要天线高就可以了,比如AutoQuad就是用同轴电缆连接的主控板和GPS天线

网友:
epad 放那么大个过孔 不利于工厂生产贴片, 容易漏锡
焊接多练练就很熟悉了
0402 焊接easy的

网友M:
空间足够的情况下,普通焊盘的内部不建议打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空间足够的情况下,普通焊盘的内部不建议打过孔

那个过孔是故意的,为了从反面加锡将开关电源芯片底部接地

网友N:
楼主空板还有没有,焊接怎么样了,我可以帮忙焊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空板还有没有,焊接怎么样了,我可以帮忙焊接一下

其实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搞了,这段时间诸事繁忙
空板还有一些,珠海前山,方便的话自己来取吧
或者留下地址,邮费到付

没有元器件,有兴趣的话自己对着原理图看看咯

ps:板子也不多了,楼下别要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设计得跟屎一样,众坛友仅供参考,可以自己修改一下优化一下

网友:
发现在坛里都是玩些高大上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