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控制的可调升压小板

楼主(2014-08-16):
先上原理图,PCB还没开始画。

AUX_V4为MCU的DAC输出,控制电压范围0.6V~0V,对应输出电压1V~14V(具体计算就不写了,直接看下面仿真图),控制电压和输出电压成反相线性关系。
DAC分辨率为12位,VREF=VSYS=2.5V,0.6V / 2.5V * 4096 = 983个点,完全足够0.1V步进的分辨率要求。

这两天会先搭个实物测试一下,初步测试OK的话再打个样。

楼主:
我艹,这次用了Proteus 8.1画的图,差点中招,项目文件死活无法保存。
最后是新建了一个空项目,马上保存,确认文件创建好后再从原项目中全选复制粘贴到新项目,再点保存,好了,有惊无险,差点就no zuo no die了。

网友A:
gzhuli 辛苦了。

no zuo no die
小四轴逐渐犯病,直至彻底地不能飞了。
头几天的一个晚上,对照屏幕上的原理图和空白PCB板,搞到后夜两点,终于复活了。好了,有惊无险。
第二天上午,室内试飞了一块电池,没有任何问题。
接着,手发贱,重修了焊点。
结果,再也飞不起来了。
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you try you die don not ask why。

网友:
引用 网友A:
gzhuli 辛苦了。

no zuo no die

哈哈,老人家您真幽默。

网友(2018-05-04):
原理图和仿真图的运放的引脚连接不一致?

网友B:
请问这个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3楼说了啊,Proteus 8.1。

网友:
既然是宽可调,FB为什么要预制电压呢?如果你把运放一端接到Vout的分压,去实时感应输出,硬件会自动修正出现的纹波,精度会更好

网友:
这个电路超级复杂呀

网友:
最近做了一个,用DA调整输出,范围可以到40V,但不能从0V起步,XL6049不支持降压。

网友:
古大师连做PCB都是用Proteu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