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访问效率是多少 ?

楼主(2014-08-16):
谁用过DDR2,其DDR2访问效率是多少 ?

网友:
Altera使用突发传输模式效率取决于突发长度,一般在90%以上
不使用突发传输效率就很低了,低于50%

网友:
使用DDR2 + SPARTAN6  ,生成的控制核,突发位是 128*32BIT  效率达到95%以上 我用MODELSIM 仿真出来的结果。

楼主:
效率很高啊,
altera比xilinx 哪个公司的产品好呢 ?
我用的altera公司的低端器件 EP4CE115   DDR2最高频率只能到150MHz(fpga  左右 两侧的DDR2接口),自带ip只支持 突发最大为8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