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选型,求介绍

楼主(2014-08-16):
要做一个转接模块,一个并行总线的接口转串口,双向通讯,我的思路是这样:将并口数据接收放到缓存(大概1K字节)然后在由串口发送出去,发送完再接收再发送;反之亦然。现在看上的是XC3S50A和XC3S50,但某宝一查,卖的人不多,用的更少,故请教

网友A:
你这种应用用lattice的吧  价格更有优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应用用lattice的吧  价格更有优势一点

有无具体型号?因为手头有xilinx的下载器,所以想选

网友:
如果用XC3S50A不如用XC3S50AN,用的人更多,还自带flash,被破解的难度稍微大一点

网友B:
如果串口速率不高,用CPLD即可,Lattice的XO2,价格20人民币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口速率不高,用CPLD即可,Lattice的XO2,价格20人民币以内

已经使用了4楼的AN系列的画了板子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