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移动重影问题

楼主(2014-08-16):
最近做了个类似公交车上显示的LED电子屏。
像素是256点*40点
采用3组SPI送给595数据+138扩流实现,16扫。
扫描一帧时间是7ms。

静态显示正常;
>100ms移动一格动态,正常显示;
50ms移动一格,就会发生重影现象。
若每20ms移动一格,并且只刷1帧,无重影现象。但滚动速度太快。

类似的问题,网上也有人提出,但最后没有给出确切解决方案。

我的分析是:人眼视觉停留24ms,当快速移动时,上一帧的图像还暂留,造成重影现象。

每帧,每列已插入1ms的消隐延时。

不知道别人快速移动时怎么解决的,不可能是静态扫描吧。希望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
做个标记,刷完一屏才允许移格。

网友:
滚动速度和帧数有联系的吗?50HZ以上是必须的吧。我做数码管显示 都是50HZ刷新一次的

楼主: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了:
提高刷新速度,刷1帧7ms,刷100帧也是7ms,效果肯定是刷100帧的好。

每18ms滚动一格,同时刷若干帧;视刷新率而定。

最好1/8或者1/4扫,这样亮度和速度都有保证。

网友:
看无机酸的帖子把

网友A:
应该是LED扫完一帧后还有隐亮造成的,在硬件电路增加消隐电路,即对LED残余电荷进行放电的电路

网友B:
重影应该是后面的灯亮了才关前面的灯,正确的应该是先关前面 的灯再开后面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ED扫完一帧后还有隐亮造成的,在硬件电路增加消隐电路,即对LED残余电荷进行放电的电路 ...

有道理,我示波器量过MOS管输出高电平没有泄放电阻电压下降的很慢,需要加100K对地电阻。我只加了一路,好像看不出效果,那根据你的建议全部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影应该是后面的灯亮了才关前面的灯,正确的应该是先关前面 的灯再开后面的灯。 ...

肯定是先关前面的灯。

问题是滚动速度慢时,200ms滚动一格不会重影,20ms或者50ms滚动一格会有重影。

这个重影问题是视觉暂留产生的。

网友C(2014-10-08):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先关前面的灯。

问题是滚动速度慢时,200ms滚动一格不会重影,20ms或者50ms滚动一格会有重影。

重影问题不知道到底是程序问题导致还是硬件问题导致,最近也在搞这个也是重影,明明笔画只亮一列灯,左移动时可以清晰的看到三列。。。在大街上只要看到移动字的屏就会留意看一下,结果发现有的屏移动无任何拖影,干净利落,始终都只能看到该亮的灯才亮,而有的屏则跟我这个一样有严重的拖影,纵向的笔画明显变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影问题不知道到底是程序问题导致还是硬件问题导致,最近也在搞这个也是重影,明明笔画只亮一列灯,左移 ...

硬件上原因。
街上的户外的led点距大,滚动起来效果会好点。
室内做静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原因。
街上的户外的led点距大,滚动起来效果会好点。
室内做静态的吧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我们单位大门口的伸缩门里面有个点阵显示,我留意看过了,是F3.75的点阵模块,移动起来一列就是一列,毫无任何重影!~

楼主:
滚动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就是那种小区或者单位用的那种遥控伸缩门上的,显示日期时间什么的,不快也不慢,总是毫无拖影,只是用的模块而已,不是单元板,不知道你的拖影问题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种小区或者单位用的那种遥控伸缩门上的,显示日期时间什么的,不快也不慢,总是毫无拖影,只是用的 ...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认为是若用1/16 动态扫描的话是无法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是人的视觉停留的。

户外大屏我估计是点距大的原因才不会造成重影。

遥控门上我估计是静态扫描。
动车上公交车上我估计也是静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认为是若用1/16 动态扫描的话是无法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是人的视觉停留的。

移动速度问题,F3.75的移动快了一样有问题。我也是看了人家的专业做的才知道。我原来也耗这上边搞了很久。你看远点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速度问题,F3.75的移动快了一样有问题。我也是看了人家的专业做的才知道。我原来也耗这上边搞了很久 ...

那公交车上近看效果也很好。

网友E:
我猜测楼主的做法应该是有一个显示缓冲区,扫描程序定时的将缓冲区的资料显示出去,那么当改变显示区资料的时候,扫描线路将此行的资料输出后,要改变的资料才填充,也就是说输出的是上一次状态的资料,当然下一次扫描就会读到正确的资料,但就这瞬间,就产生所谓的鬼影(ghost)
解决方式其实很简单,但可能也不简单,扫描部分保留一个画面消隐时序,当需要改变资料时在消隐时改变,因为这时不会输出任何资料,但如果资料更新的速度不够快,超出了消隐时间,那还是会产生鬼影,但消隐时间太久又会引响显示,所以时序要楼主自行拿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测楼主的做法应该是有一个显示缓冲区,扫描程序定时的将缓冲区的资料显示出去,那么当改变显示区资料的时 ...

确实有显示缓冲区,而且是双缓冲。一次性读取大量数据。
移动显示内容不是修改缓冲区数据,修改扫描取值指针实现。
重影不是你说的问题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显示缓冲区,而且是双缓冲。一次性读取大量数据。
移动显示内容不是修改缓冲区数据,修改扫描取值 ...

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是切换扫描线的时候,已经致能了新的扫描线,才去更新资料,导致上一笔的数据有一点时间泄漏在新的扫描周期?
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切换扫描线时先关掉所有扫描线,更新新数据,再打开新的扫描信号,才能保证上一笔的数据不会干扰到新的扫描周期!

网友:
12接口的还是什么接口?上面有个EN使能开关!合理调节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4-11-07):
引用 楼主:
那公交车上近看效果也很好。

那个移动算慢了啊.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移动快了比如20ms一格,肯定会出现重影现象,这是人眼的视觉暂留引起的。
解决方法:
1、每移动一格只扫描一次;但亮度受影响降低,而且速度只能是20ms左右,太慢会因为刷新率不够引起闪烁。
2、全静态显示;硬件复杂。

网友G:
最近也搞点阵,各种头疼的问题来了。以前自己玩,这些都怎么注意,用到产品就各种细节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搞点阵,各种头疼的问题来了。以前自己玩,这些都怎么注意,用到产品就各种细节了,哎! ...

局部原理图放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是用的什么MCU?有没有做过其他的显示特效?

网友(2015-03-27):
595是不是电源脚上要加电容,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