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屏与液晶模块的疑问,求解?

楼主(2014-08-16):
我在X宝买的是TFT3.2寸TFT液晶模块,但我看模块上TFT液晶接口只是有44PIN,而HX8352A控制器芯片接口56PIN.而且原理图上的网络标号也不相同,搞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通讯接口不一样

楼主:
通讯接口不一样

卖模块人给我的是HX8352A控制器规格书.pdf,但我要写void Lcd_Init(void)时要看寄存器的

楼主:
void Lcd_Init(void)
{

//调用一次这些函数,免得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
           LCD_CS =1;
        if(LCD_CS==0)
        {
           LCD_WR_REG_DATA(0,0);
           LCD_ShowString(0,0," ");
           LCD_ShowNum(0,0,0,0);
           LCD_Show2Num(0,0,0,0);
           LCD_DrawPoint_big(0,0);
           LCD_DrawRectangle(0,0,0,0);
           Draw_Circle(0,0,0);
         }
        LCD_RD=1;
        LCD_WR=1;
        LCD_REST=0;
        delayms(20);        //此处保证要有5ms以上才能保证复位稳定,推荐20ms
        LCD_REST=1;
        delayms(20);        //此处保证要有5ms以上才能保证复位稳定,推荐20ms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LCD_WR_REG(0x0083);
        LCD_WR_DATA(0x0002);  //TESTM=1

        LCD_WR_REG(0x0085);
        LCD_WR_DATA(0x0003);  //VDC_SEL=011
        LCD_WR_REG(0x008B);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REG(0x008C);
        LCD_WR_DATA(0x0093); //STBA[7]=1,STBA[5:4]=01,STBA[1:0]=11

        LCD_WR_REG(0x0091);
        LCD_WR_DATA(0x0001); //DCDC_SYNC=1

        LCD_WR_REG(0x0083);
        LCD_WR_DATA(0x0000); //TESTM=0
                 //Gamma Setting

        LCD_WR_REG(0x003E);
        LCD_WR_DATA(0x00B0);
        LCD_WR_REG(0x003F);
        LCD_WR_DATA(0x0003);
        LCD_WR_REG(0x0040);
        LCD_WR_DATA(0x0010);
        LCD_WR_REG(0x0041);
        LCD_WR_DATA(0x0056);
        LCD_WR_REG(0x0042);
        LCD_WR_DATA(0x0013);
        LCD_WR_REG(0x0043);
        LCD_WR_DATA(0x0046);
        LCD_WR_REG(0x0044);
        LCD_WR_DATA(0x0023);
        LCD_WR_REG(0x0045);
        LCD_WR_DATA(0x0076);
        LCD_WR_REG(0x0046);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47);
        LCD_WR_DATA(0x005E);
        LCD_WR_REG(0x0048);
        LCD_WR_DATA(0x004F);
         LCD_WR_REG(0x0049);
        LCD_WR_DATA(0x0040);
        //**********Power On sequence************

        LCD_WR_REG(0x0017);
        LCD_WR_DATA(0x0091);

        LCD_WR_REG(0x002B);
        LCD_WR_DATA(0x00F9);
                 delayms(10);

        LCD_WR_REG(0x001B);
        LCD_WR_DATA(0x0014);

        LCD_WR_REG(0x001A);
        LCD_WR_DATA(0x0011);

        LCD_WR_REG(0x001C);
        LCD_WR_DATA(0x0006);          //0d

        LCD_WR_REG(0x001F);
        LCD_WR_DATA(0x0042);
                delayms(20);

        LCD_WR_REG(0x0019);
        LCD_WR_DATA(0x000A);

        LCD_WR_REG(0x0019);
        LCD_WR_DATA(0x001A);
                 delayms(40);

        LCD_WR_REG(0x0019);
        LCD_WR_DATA(0x0012);
                delayms(40);

        LCD_WR_REG(0x001E);
        LCD_WR_DATA(0x0027);
                delayms(100);

         //**********DISPLAY ON SETTING***********

        LCD_WR_REG(0x0024);
        LCD_WR_DATA(0x0060);

        LCD_WR_REG(0x003D);
        LCD_WR_DATA(0x0040);

        LCD_WR_REG(0x0034);
        LCD_WR_DATA(0x0038);

        LCD_WR_REG(0x0035);
        LCD_WR_DATA(0x0038);

        LCD_WR_REG(0x0024);
        LCD_WR_DATA(0x0038);
               delayms(40);

        LCD_WR_REG(0x0024);
        LCD_WR_DATA(0x003C);

        LCD_WR_REG(0x0016);
        LCD_WR_DATA(0x001C);

        LCD_WR_REG(0x0001);
        LCD_WR_DATA(0x0006);

        LCD_WR_REG(0x0055);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02);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03);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04);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05);
        LCD_WR_DATA(0x00ef);

        LCD_WR_REG(0x0006);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07);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08);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REG(0x0009);
        LCD_WR_DATA(0x008f);
        LCD_WR_REG(0x0022);

}

TFT液晶初始化程序,怎么在HX8352A上找到相应寄存器?

网友:
你这是通信方式不一样,一个是MCU的一个是RGB的

楼主:
你这是通信方式不一样,一个是MCU的一个是RGB的

为什么给的HX8352A控制芯片资料,我在void Lcd_Init(void)怎么操作那些寄存器

网友:
我之前点屏也是啃两百多页英文资料,楼主加油!

网友:
你真菜,寻求有尝技术支持吧

楼主:
你真菜,寻求有尝技术支持吧

是很菜啊,我能画线,画图形,显示文字了
只是想问问,控制芯片集成在TFT屏幕内部,给出的接口是8080总线控制,但芯片上的电路怎么转换成了最后给出的8080总线接口电路的
大神能指点下吗

楼主:
我之前点屏也是啃两百多页英文资料,楼主加油!

刚玩这个,只能慢慢一个个寄存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菜啊,我能画线,画图形,显示文字了
只是想问问,控制芯片集成在TFT屏幕内部,给出的接口是8080总 ...

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驱动芯片管脚当然多了 一部分要直接接在裸屏上 另一部分就会引出来 接单片机 就是你看到的8080总线  你想读写液晶屏内部的寄存器 就要通过8080总线 根据店家给你的DATASHEET 输入相应的指令

楼主:
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驱动芯片管脚当然多了 一部分要直接接在裸屏上 另一部分就会引出来 接单片机 就是你看到的8080总线  你想读写液晶屏内部的寄存器 就要通过8080总线 根据店家给你的DATASHEET 输入相应的指令

刚学比较纠结于控制芯片与TFT液晶和MCU控制8080总线间的电路及实现,现在感觉没必要细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