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给锂电池充电电路求助

楼主(2014-08-16):
现在需要5V/350ma的太阳能电池给1000maH的锂电池充电,锂电池给3.3V的单片机系统供电,系统消耗总电流<100ma。请教各位大侠,太阳能充电电路怎么设计,成本不能超过1元

网友A:
1块钱的成本有点紧张啊....看了下某宝比较便宜的
性能参数:
  工作电压:2V
工作电流:40MA
功 率:0.08W
尺 寸:45*45*3mm

◆标准测试条件下测试(STC):
辐 射:1000W/m2
  1.5倍光谱
组件测试温度25℃

卖9毛多

好吧,又找了个清仓的,2毛

网友B:
加个二极管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钱的成本有点紧张啊....看了下某宝比较便宜的
性能参数:
  工作电压:2V

我指的成本不是指太阳能电池板的,是指充电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二极管直接充。

充满不能停啊,充电电压和电流也不能控制

网友:
有这么便宜的充电ic吗?

网友(2014-09-28):
这么小真没必要用什么ic,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加个稳压二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
锂电池一般都有保护IC的吧,你的充电电流那么小,直接冲就好了,不会把电池弄坏的

网友C:
5V太阳能电池板带载不会超过9V的,用TP4056搞定,几角钱的芯片,加上外围也不到1元。

网友:
感觉现在华强北什么东西都做烂了

网友D:
成本核算控制的太低了吧 控制电路IC的成本和板子估计的超过楼主提到的这个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核算控制的太低了吧 控制电路IC的成本和板子估计的超过楼主提到的这个数了吧 ...

只是元器件的价格。独立元件和IC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太阳能电池板带载不会超过9V的,用TP4056搞定,几角钱的芯片,加上外围也不到1元。 ...

TP4054测试过,发现有个问题,当太阳光由弱慢慢变强后,也就是TP4054输入电压由小慢慢变大之后,充不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