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3V0-200mA-xx超宽电压范围,微功耗,极小尺寸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4-08-16):
不多说看规格:

    产品特性:
             • 低功耗: 输出空载时功耗小于5mW,可满足对功耗极其严格产品的需要。
              • 大电流: 输出最大电流200mA,以适应不同产品对电源供应的要求。
              • 宽电压: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6~380VDC,适应各种电网环境的应用。
              •  内部集成LDO电路,使得输出纹波更小。
              • 高效率:电源效率最大>75%,能效利用率远高于工频变压器与阻容降压。
              • 保护功能: 过流与输出短路保护
              •  超小尺寸18mmX14.2mmX8.2mm ,可放入对体积要求比较严格的产品中。

详细规格请下载附件资料查看

网友:
这个属于技术性广告吧?

网友A:
价格多少,哪里能买样品?
我是外行,问下,这种非隔离型的用在ac220v上是否能满足安规要求?

网友B:
PE的电压稳定度是多少?能做到5%么?另外什么价格?

网友:
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

网友C:
输入范围内,输出满载情况下,最低效率是多少?

网友D:
号称工作电压达到380V,但资料文档对输入电压(负载为5V,200mA)只测试到100V,为何不提供在380V下的数据?

网友:
这么牛B,下下来看下

网友:
带点的~没隔离的~
如果比小变压器给便宜的话,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号称工作电压达到380V,但资料文档对输入电压(负载为5V,200mA)只测试到100V,为何不提供在380V下的数据? ...

这个是看在最低电压输入时最大输出电流的,大于100V是可以输出最大电流的,所以没有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范围内,输出满载情况下,最低效率是多少?

满载时最低效率大于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多少,哪里能买样品?
我是外行,问下,这种非隔离型的用在ac220v上是否能满足安规要求? ...

这个要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吧,如果用在人体能直接接触到的产品上那可能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的电压稳定度是多少?能做到5%么?另外什么价格?

内置LDO的可以做到5%的精度的,关于价格要看数量,具体可通过资料内电话去联系吧。

网友:
这么宽的范围。

网友E:
输入6V,可以出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6V,可以出12V吗

输入电压最少需大于输出1V以上的。

网友F:
见过欧姆龙 接近开关有ac12V~250V输入的是不是同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看在最低电压输入时最大输出电流的,大于100V是可以输出最大电流的,所以没有标吧。 ...

那是主要参数,不能不标。

如不标示,只能说明元件满输出时最高只能工作在100V或以下。你是说:“信我吧,大于100V是可以输出最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欧姆龙 接近开关有ac12V~250V输入的是不是同样的原理?

输入电压范围大倒是没什么,功耗是个亮点。这款电源是可以用在单火线开关电路里的,在待机时可以做到1W以上负载都不闪烁。

网友:
EMC过了么?能否上下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