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通信丢包问题

楼主(2014-08-16):
在用到ZigBee通信时,当协调与终端透传时,当协调器发送时间小于300ms时就会出现丢包,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

网友A:
你串口缓存多大啊?zigbee的射频的速率好像是最大为250kb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缓存多大啊?zigbee的射频的速率好像是最大为250kbps吧?

缓存是256,

网友(2014-09-16):
300ms太快了.Zigbee网络节点多了之后,网络根本吃不消.

网友B:
存放广播数据的缓冲区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放广播数据的缓冲区太小了。

加大了缓冲区也还是没什么变化

网友:
你的串口速率和字节数是多少,计算一下串口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