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Y60 电波表信号室外转室内接收成功,上资料

楼主(2014-08-16):
JJY60 电波表信号室外转室内接收成功,上资料
编辑,插图。刚码的字丢了。
在深圳,室内接收电波表,不好收。日本JJY60  60KHZ信号。
在楼顶装了接收头转发到室内。
接收头在室内屏蔽室测试 有约35dB。
过程遇到困难,干扰,灵敏度不够,现在可以了。
有时室外信号也不好。毕竟超过官方接收距离了。
附图是今天接收的效果,一次成功,还是白天。应该是晚上信号较好,但昨晚不好。
欢迎提出建议。不同方法。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地图上,再找到你的天线,再顺藤摸瓜。。。

谢谢,漏掉一个没马赛克,马上改,

网友B:
好厉害,很久没有搞过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很久没有搞过这些了...........

你是前辈。现在电波表没那热门了。
现在六针,全频段的电波表很牛,钛金属壳,太阳能,灵敏度也很好,接收快。
电波表,给人一个时间观念,分秒不差。

网友C:
其实表只是参考而已,没必要那么精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表只是参考而已,没必要那么精准吧!

个人觉得,这就是一种对事态度。

楼主:
另,电波表是低成本,低功耗,室内,外,校对时间好处。

网友D:
看原理图没啥……不过看到你的天线,感觉太奢侈了,要是我就在窗边放一个GPS模块(任何型号都可以),精度比电波钟高不止一个等级……
普通应用,分辨率只需到秒,所以也没必要用那种昂贵的专门的授时模块,直接解析串口定时发出的字符串,就可以得到精确的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原理图没啥……不过看到你的天线,感觉太奢侈了,要是我就在窗边放一个GPS模块(任何型号都可以),精度 ...

一个GPS模块 多少钱,室内一般收不到?批量就。。。。,GPS电池能用多久。电波表一般一个扭电池,用1到2年。
加这个天线的原因,是这里超出了服务区。服务区1500KM~2000KM,日本发的JJY60 信号。在四川也能收到,室外了。
服务区内,一个表头,手表。室内能收的很好。
用途 不一样,需求不一样。

网友E(2014-09-21):
家里买了日本的电波钟,也是收不到信号,一直想做这个咚咚。电路图基本看懂了。有两个问题请楼主解答一下:
1、发射部分的PMOS管需要用什么型号?
2、发射那里的电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型号或者参数?

网友F:
bpc信号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买了日本的电波钟,也是收不到信号,一直想做这个咚咚。电路图基本看懂了。有两个问题请楼主解答一下: ...

PMOS,一般就可以,作用是关输出
电感,我用的电波钟上的,大约2mH@60KHZ,量下计算对的配电容
我这有设备,好弄点。比如:LCR,信号发射机,屏蔽房。
你要在室外试下可以收到不,在深圳关(城)内,关外,各做了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
接地线要处理好。用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bpc信号应该好一些

是的,在深圳bpc。室内也不好收到信号。
关键,它不公开编码,和专利。你不能商用。个人玩玩可以。
没BPC发射机,迟点再玩它了。

网友E:
楼主能拍一张发射机部分的内部图片给大家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拍一张发射机部分的内部图片给大家看看吗

可以啊,要晚点才能发上来
来了,盒子做好的,给人了。留下这个。
盒子里装的就是这个,和 2个 锂电池。2个充电保护板,2个继电器。

另外,注意:日本信号会快一个小时,看你的能不能,调哦。
有什么问题,提出,我尽量回答你。

网友E:
看到了。谢谢楼主!
快一小时的问题我之前是想这样解决的:用商丘的接收模块,然后解出时间信息,再用单片机按照JJY的编码发送给日本的电波表进行对时。
当然如果是楼主的方案,也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把1小时处理掉。也比较简单吧。
电路会复杂一点,纯粹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谢谢楼主!
快一小时的问题我之前是想这样解决的:用商丘的接收模块,然后解出时间信息,再用单片 ...

我在试单片机解JJY信号。坛友FREEXP,的解码,套太多层了,看头大。

网友:
强烈关注。短波授时BPM 15MHz有没有可能室内接收到信号?

网友:
看看,也想买块电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