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C5X反汇编出现不明指令008

楼主(2014-08-16):
是这样的,将PIC16C5X的烧录码进行反汇编,出现不明指令。

查官方手册,008这个十六制制码无对应的指令。

请问,这样的不明指令是如何编入芯片内的? 现反汇编是否可用NOP空指令代之?(直接删掉这行是不行的,会导致程序转跳错位。)

猜测:原工程师编好程序后,在无关处加入NOP(即十六进制的000),生成HEX文件,然后将这个NOP对应的位置由000改为008,这样别人反汇编习惯性忽略此行(显示为空行),从而再编译无法产生有效HEX?

摘录部分如下:
行号     地址   十六进制码   指令
  1169   490     BF1   GOTO 0x1f1
  1170   491     C88   MOVLW 0x88
  1171   492     C75   MOVLW 0x75
  1172   493     080   SUBWF 0, W
  1173   494     4A6   BCF 0x6, 0x5
  1174   495     105   IORWF 0x5, W
  1175   496     008   ;(不明指令)
  1176   497     075   CLRF 0x15
  1177   498     C8D   MOVLW 0x8d
  1178   499     085   SUBWF 0x5, W
  1179   49A     005   TRIS 0x5
  1180   49B     105   IORWF 0x5, W
  1181   49C     4A6   BCF 0x6, 0x5
  1182   49D     485   BCF 0x5, 0x4
  1183   49E     005   TRIS 0x5
  1184   49F     505   BSF 0x5, 0
  1185   4A0     008    ;(不明指令)
  1186   4A1     4A6   BCF 0x6, 0x5
  1187   4A2     485   BCF 0x5, 0x4
  1188   4A3     005   TRIS 0x5
  1189   4A4     085   SUBWF 0x5, W
  1190   4A5     008    ;(不明指令)
  1191   4A6     683   BTFSC 0x3, 0x4
  1192   4A7     105   IORWF 0x5, W
  1193   4A8     085   SUBWF 0x5, W
  1194   4A9     283   INCF 0x3, W
  1195   4AA     008    ;(不明指令)
  1196   4AB     0F0   DECF 0x10, F
  1197   4AC     0F7   DECF 0x17, F
  1198   4AD     041   CLRF 0x1
  1199   4AE     0F8   DECF 0x18, F
  1200   4AF     BF8   GOTO 0x1f8
  1201   4B0     CAF   MOVLW 0xaf
  1202   4B1     BF7   GOTO 0x1f7
  1203   4B2     CAD   MOVLW 0xad
  1204   4B3     008    ;(不明指令)
  1205   4B4     0A0   SUBWF 0, F
  1206   4B5     0F5   DECF 0x15, F
  1207   4B6     461   BCF 0x1, 0x3
  1208   4B7     46A   BCF 0xa, 0x3

网友:
没用过PIC,不清楚,有些单片机的表格数据反汇编出来也会出现类似不明指令吧.
有没有可能是表格数据?

网友:
楼主所贴的反汇编结果,除了行号1170/1171有问题外,不太像是数据资料。

跟据以下文档提示,所有 16C5X 未有使用的指令组合,都会被MCU当作 NOP 指令般来运行。 所以把 008 用 NOP 代替是一样的。

PIC16CXX Instruction Set

                 The PIC16CXX instruction set consists of
                 36 instructions, each a single 14-bit wide
                 word.  Most instructions operate on a file
                 register, f, and the working register, W
                 (accumulator).  The result can be directed
                 either to the file register or the W
                 register or to both in the case of some
                 instructions.  A few instructions operate
                 solely on a file register (BSF for
                 example).

                 All instructions execute in a single
                 instruction cycl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ny unused opcode is executed as a NOP.
                 The instruction set is highly orthogonal
                 and is grouped into three basic
                 catagories:

                 �  Byte Oriented operations
                 �  Bit Oriented Operations
                 �  Literal and Control Operations

网友:
这是破解的节奏 好高端

网友A:
有偿 帮我反汇编 一个pic16f76  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 帮我反汇编 一个pic16f76  bin文件

这个反汇编没有搞定,把反汇编出来的代码送出,难以看出端倪。可能是原工程师故意放了很多无效或近似无效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