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在不展屏的情况下,怎么开机?

楼主(2014-08-16):
笔记本分辨率太高,用起来很吃力,现在把他接个显示器,和无线鼠标键盘当台式机用,但是现在每次开机都需要展屏,太麻烦,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展屏开机?

网友:
把电源按钮引出来。

网友:
看看有没有扩展坞是带有电源键的

网友A:
网络唤醒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唤醒开机。

台式机可以,特定的PCI网卡,不知道笔记本的PCI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笔记本靠磁性开关或微动开关检测屏幕开合,搞掉它

网友:
好想装个什么软件就可以了,有卖笔记本下半身的人说的。

网友:
有些是可以鼠标开机的。外接键盘也行吧?

网友:
bios里设置

网友:
有些键盘有电源键,买个那样的键盘即可。

另外要设置一下合上盖子不休眠不待机。

网友B:
建议不要这么做,散热不好会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这么做,散热不好会很烫

嗯嗯,到时候看情形,如果太热,开个小角度用东西垫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到时候看情形,如果太热,开个小角度用东西垫着

可以先不修改,然后盖着屏用用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BIOS里面设置定时开机?

网友:
好像bios可以设置上电开机

网友:
我的一台老笔记本就直接从开机键那里焊接了按键出来。话说笔记本打开下按个按键,插下显示器和外接键盘也不差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