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还是我孤陋寡闻,求教一种电池的极性。

楼主(2014-08-16):
在论坛收了个二手电池组,回来拆开。一测电压大吃一惊。。搞不明白这个电池的极性了。。。外壳居然是正极

据卖家讲是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尺寸直径42mm 长110mm

求教,这个状态不敢充电啊。

补充说明:这是个电动车电池组的电池

楼主:
另:整个电池组的每块电池极性都这样。。

网友A:
订做时估计就是这极性。想要什么样的就能做成什么样的,哪怕你想用两根针引出来。

网友B:
放电测试,应该能感觉到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碱性干电池外壳也是+哦,你拆南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做时估计就是这极性。想要什么样的就能做成什么样的,哪怕你想用两根针引出来。 ...

问题是我用可调电源给这货充电,用这个极性充不进电啊。电池两级用线连接,没有火花,说明没太有电了。但是用可调电源充电,像是充不进去,用这个极性,3.4v冲点,电流只有0.1xA,3.6V冲,电流只要0.2xA。用了2个可调电源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测试,应该能感觉到电池是否有问题。

如何测试?我只有个简易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就是下面这种

网友:
镍氢电池过度放电会导致极性反转, 充电可以充过来, 别的电池不知

网友B:
接个固定电阻,按1C电流放电,直到3.0V,看能有多少电量放出来,不过你的这些电池已接近放光,这招也不灵了。干脆退货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固定电阻,按1C电流放电,直到3.0V,看能有多少电量放出来,不过你的这些电池已接近放光,这招也不灵了 ...

磷酸铁锂电池应该放点到2.0v吧?看网上资料铁锂电池标称3.2v,满电3.65V,放电截止电压2.0v。没玩过铁锂,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固定电阻,按1C电流放电,直到3.0V,看能有多少电量放出来,不过你的这些电池已接近放光,这招也不灵了 ...

正在用2A放电,截止电压设置成2.0v,看看能放出多少来

楼主:
放电结束,2.0v截止电压放出了大约 400mah电量。是不是这个电池基本废了?

网友:
说明没电了

网友C:
唉~~~~撸主

你万用表表笔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撸主

你万用表表笔插反了~~~~

好像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撸主

你万用表表笔插反了~~~~

大哥,别开玩笑好吧,没插反啊

网友:
不怪,纽扣电池也是这样的极性

网友D:
DALE电阻,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LE电阻,高大上啊

的确是dale的,不过不高大上。很久以前买了1500只各种阻值各种功率的,大约三十几个规格吧,反正常用规格都有。到现在没用完。
那时候不懂,只买了1500只,价格10元,还送了一些摩托罗拉的金封二极管(后来知道那种管子一只也要几元)。哈哈。早知道这东西高大上,就把老板的n万只的货吞下来了。

网友:
拆了几个手机电池板也是金属皮是正极的

网友E:
电池坏了,建议楼主直接扔了吧,没看过有反转极性的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坏了,建议楼主直接扔了吧,没看过有反转极性的铁锂电池。

这个的确是外壳正极的。

电池原厂家人员看到我在别的论坛发的帖子已经回复。但是也如你说说,是报废电池。。。

网友(2014-09-21):
一眼就看到那个电阻。

网友:
干脆退货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