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电路的原理图

楼主(2014-08-16):
小弟学校参加飞思卡尔的,,无奈学校里的都是 BTS驱动,,, 求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09&ns=1#detail  里门的原理图,,,看上去貌似很牛逼啊,,求大神解析,,里门的原件都打马了

网友:
自己测绘吧

网友A:
买了这个实物来先调试一段时间感觉好在抄板给你两个板子PCB,获过奖(华北二等)的MOS驱动(可以直接生产,在可以直接在修改或者整合到你的主板里面)请不要用作商业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这个实物来先调试一段时间感觉好在抄板给你两个板子PCB,获过奖(华北二等)的MOS驱动(可以 ...

哈哈,。。谢谢 ,,我就比赛用的,不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 ,,我就比赛用的,不商用,

加油哦,祝你取得好成绩

网友:
上面的大哥真有分享精神

网友:
这个就是两路MOS驱动哇

网友:
这是H桥驱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这个实物来先调试一段时间感觉好在抄板给你两个板子PCB,获过奖(华北二等)的MOS驱动(可以 ...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我手上没有AD,请问有PDF格式的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我手上没有AD,请问有PDF格式的原理图吗?

AD????什么资料,说清楚点吗

我参加过飞思卡尔,没进决赛那类货 ,资料可能会有点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什么资料,说清楚点吗

我参加过飞思卡尔,没进决赛那类货 ,资料可能会有点 ...

你提供的资料应该是使用 Altium Designer 画的,我手上没有这套软件,因此是想是否可以转成PDF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 ,,我就比赛用的,不商用,

同求:

网友:
不好意思,早上出去了一下。PDF文件已上传,你们难道都用高大山的PADS,有任何什么问题再提问吧,我尽量回答。

网友:
已上传,看1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资料应该是使用 Altium Designer 画的,我手上没有这套软件,因此是想是否可以转成PDF档。 ...

已上传,看13楼

网友C:
你不会是想要这个电脑主板的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想要这个电脑主板的图吧?、

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o⊙)…这也太难搞到了吧,主板厂商保密都很严格,这板子好几层,逆向测绘就更难了!!

网友A:
你要的是这货呀 抽风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这货呀  抽风了吧

我的感觉和你相反。

网友:
其实这个,你只要看下什么芯片,在看下芯片手册整个电路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感觉和你相反。

那个东西不管是需要的精力和经济成本都是极高的,那你好好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