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PA16VLC不能下载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4-08-16):
各位同志,我在使用MC9S08PA16VLC单片机时,自己设计的板子,焊接上自己购买的单片机,在CW10.6环境下使用Multilink不能下载程序,连续焊接了3块板子都是这样;而用别人做好的板子,现成的,相同型号的单片机却可以,奇怪的很!后面的情况发现更奇怪:我把人家的单片机和我买的单片机对调,即拆下人家的单片机,装到我的板上,可以下!!人家的板子装上我的单片机,不能下!!!何故啊啊啊啊!单片机型号一样的呀,难道全新的单片机在第一次下载程序前要做个另类的操作???

网友:
是否考虑过单片机质量问题?货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上芯片对比高清图

楼主:
我买的单片机是全新的,质量我就不去怀疑了吧,没有必要作假的。另外现在板子上只焊接一个单片机,复位引脚上拉一个10K电阻,下接一个100nF电容,其他不接,5V电源直接从USB口来,即编程口有4根线,+5V,GND,RESET,BKGD

网友:
上图芯片图

楼主:
用过PA16??已经证明可以把别人用的相同型号的单片机焊接到我的板子上下载程序,我的单片机焊接到别人的板子上无法下载。所以需要给芯片高清图吗?

楼主:
我可以确定的是程序下载接口起码可以下程序进别人的单片机

网友:
上片子图吧,你这么说都不好确定。如果一个新片你装到原来的板子上烧写一次程序,然后卸下来装到你自己的板子上,能烧了,那你检查烧写口周边电路。什么电容电阻都弄成和老板子一模一样的。再试,机器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只有可能是人的问题。

网友:
二手片子?假的? 都有可能

网友:
还有,你确定2个芯片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网友:
楼主你好,新的芯片下载程序是没有特别的地方的, 你芯片是从哪里买的,不会买的不是正品吧?

网友:
新的芯片没有什么问题。首先BKGD引脚需要上拉。其次是你的芯片要保证是正规的芯片。全新的芯片,如果购买渠道不太对,也不能保证质量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有点诡异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PA16??已经证明可以把别人用的相同型号的单片机焊接到我的板子上下载程序,我的单片机焊接到别人的板子 ...

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芯片有问题啊,哪来的芯片啊。

楼主:
从深圳一个大代理商那里拿的,估计是芯片复位问题,这个是飞思卡尔单片机的一个不太好说的问题。因为USB Multilink不能直接给板子供电,我从啊USB口直接拉了5V下来,可能是单片机的复位信号CW捕捉不到,回去后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那你就需要检查下你的原理图,可以和官方的相关板子对比下。下载程序最好给芯片供电,而不是仅仅使用仿真器。

楼主(2014-10-02):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把板子发给供应商的工程师,他可以把程序下载进去的,然后寄回给我,我尝试下载(用CW10.6),发现3块板子都可以下;然后,我自己又焊接了一块板子,不能下!!!现在的结论就是人家下过程序的,我可以把程序下进去,但是对于从来没有下过程序的,即刚从工厂出来的,我下载不了!!好奇怪

网友:
搂住试一下不能下载程序的复位管脚和背景调试管脚的点评能被烧写器拉高或抬低不?还有就是观察进入调试模式时在复位前,背景调试管脚的电平状态是否正确。另外,换个烧写器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