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与其他SPI期间冲突问题

楼主(2014-08-16):
AD9833,TLV5618和12864公用SCLK,SDA线

单独使用都没问题,现在同时DDS输出的时候显示频率,特定频率时会出现乱码漂移各种状况

尝试把12864的CS拉低,一直不使能,竟然也出现这种问题。用示波器测量CS口并无异常脉冲。

请问大家用串行12864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只能把SPI线分开了吗?

楼主:
5618和9833时序一样,片选低电平有效,下降沿采集数据。12864片选高电平有效,上升沿采集数据

网友:
12864有cs脚吗?不是只有cs1和cs2分别选中左半边和右半边吗

网友A:
带字库的串行12864确实有这个问题,CS不使能的时候也干扰屏幕,以前遇到过,挂到不同的总线吧。

网友:
液晶的spi就是特么不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字库的串行12864确实有这个问题,CS不使能的时候也干扰屏幕,以前遇到过,挂到不同的总线吧。 ...

只能挂到别的线上了,太坑了,搞了一晚上没搞出来

网友:
另外你确认一下17脚有没有接到高电平上?曾经也遇到过这个引脚悬空,造成乱码的。接高电平之后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