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里的扇区坏了,所有的文件都读不出来

楼主(2014-08-17):
大家有什么办法么,用了easyRecovery只恢复了800G中的2G,还有别的设呢办法么?

楼主:
硬盘原来是2T的现在在XP下面只显示1.99G,怎么修呀

网友:
关注,以前也有一块硬盘坏了,被开盘,说修不了。很悲催

网友A:
分区表坏?  重建分区表看看

还是 坏道?     看故障情况了

网友:
只是要不是物理损坏大多都找的回来,不然数据恢复公司吃干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表坏?  重建分区表看看

还是 坏道?     看故障情况了

硬盘没有坏

网友:
试试WINHEX吧!应该可以恢复出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