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法测电容,有几点不解

楼主(2014-08-17):
如图,想做一个只测量电容的电桥,正好在书上找到了原理图
其中的电容C2固定,调节R2使两臂电压平衡

1.此时平衡的电压应该是有效值,那么后面的放大整流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

2.另外,如果想通过单片机控制,R2要用到数字电位器?

3.是否还有更简便的电桥来测试电容呢?

网友:
把字体改小

网友:
最简单的RC,检测电阻或电容上的分压电压比,就可以计算得到对应的电阻电容值;
或者测试电压相移,也可以计算所需的参数
注意阻抗,容抗不是直接计算比例,可能需要复数计算公式忘记得差不多了,不过好像最终分压电压是正比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