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时间常数T的本质

楼主(2014-08-17):
RC电路的时间常数是什么?怎么样一眼看出电路的时间常数
这个电路求出后的时间常数是R1并R2  乘以C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测,RC常数就是电容放电时的回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是不是可以一眼就看出电路的时间常数

网友A:
这东西计算应该是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之后,r、c原件均化成最简等效之后的rc就是”套“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计算应该是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之后,r、c原件均化成最简等效之后的rc就是”套“ ...

学习了,  按这种方法一眼就看出时间常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