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产品接线图的画图软件

楼主(2014-08-17):
请教图片所示的产品接线图的画图软件,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要把显示器倒着放的节奏

网友:
还是等LZ把图反过来再看吧,

网友:
还是等LZ把图反过来再看吧,+1

网友:
用sch画接线组装图,用pcb画机械加工图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图片放倒置了,现在好了

网友:
看感觉是coreldraw画的,彩页一般用它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用谁知道

如果简单应用,挺简单的,不用2天搞定,

那个线头用coreldraw能画出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