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恳请过来人推荐笔记本固态硬盘

楼主(2014-08-17):
小弟的笔记本想要更换固态硬盘,不知道如何下手选择。想买一个120G到300G之间的。价格适中就好。请大家用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
看预算了,好的就SLC,MLC。另外看速度,速度很关键。我用M5S一年了没出现问题,不过现在要是再买,会考虑镁光和威刚的,速度价格都不错了。

网友:
我买过三块PM830 两块840 EVO 都是非常好的产品

网友:
我用浦科特M5S
我推荐sandisk 保修比较到位
盘本身也不错

网友A:
请问新增的ssd和原来的硬盘如何共存?只是做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新增的ssd和原来的硬盘如何共存?只是做替换吗

卸光驱 光驱位装硬盘

没光驱的就外置存储

网友:
intel 240G 用了5个多月了.

网友:
先看看你的本本有没有装SSD的接口和空位

网友:
三星的840吧,普通版TLC颗粒的就行,没听说有用坏的。虽然我用的是840pro版本,多花了好多钱。如果差钱就买120G的,然后把光驱拆了,买一个光驱位的硬盘托架,装一个机械盘进去,专门存资料。如果不差钱建议250G容量的,这样基本上一块SSD久够用了,不用改造光驱位了。而且好多电脑没有光驱位

网友:
一年零8个月 我用的三星840 250G才写入3.75TB,TLC 1000次的写入次数也够用80年以上了
所以价格优先的话TLC也可以考虑

网友B:
买了个影驰战将240G  看速度也不错,关键是保修3年   先凑合用用,电脑比较老,还算满意

网友:
mSATA是不是鸡肋?

网友:
再次推荐在用的M500 120G。我装在X201上

网友:
我和两个朋友都是用的tigo s500 240G的,感觉良好。

网友C:
楼主 一定要买240g的,我的电脑之前买了个120g的做系统盘。
win7的系统,一下120g就没有了。主要是是装了 autocad proe  mssql
然后是常用的软件 我用的是ocz的 还可以啊比较稳定 好像已经有两三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影驰战将240G  看速度也不错,关键是保修3年   先凑合用用,电脑比较老,还算满意 ...

看影驰的商品介绍的4k速度,好像真的比较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迅驰的商品介绍的4k速度,好像真的比较快啊~~

我买的是影驰,不是迅驰

我电脑是4年多以前买的  买再快的也没啥用,先这样凑合用用,3年保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影驰,不是迅驰

我电脑是4年多以前买的  买再快的也没啥用,先这样凑合用用,3年保安心。 ...

打错,就是影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一定要买240g的,我的电脑之前买了个120g的做系统盘。
win7的系统,一下120g就没有了。主要是是装了 a ...

灰常赞同   SSD是越大寿命越久(均衡磨损)

把开发软件,虚拟机神马的都放SSD,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只有特别重要的资料才放HD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指点,小弟决定买一个三星的840.要240G的。顺便把内存也升级到8G。

网友:
   笔记本用还有一个关键参数,省电~~~~~~
从评测数据来看Intel 530比较省电,只有300mA, 其他很多都是500mA-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