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收到的数据,显示不对的?! (学习从零开始学VC )

楼主(2014-08-17):
求助: 串口收到的数据,显示的问题?! (学习从零开始学VC )
首先谢谢大神写的教程,  链接如下:
<从零开始学VC系列教程 三. 串口通信及自定义消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A8%8B&page=1

下载了第三章的源码想修改下,   添加了2个  编辑框,  可是编辑框内的数据接收不正确.  求助.

1. 例如 我 串口 接收的 数据是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 我想把  其中的  第3位-02 显示在 "状态1"   第4位 -03 显示在 "状态2" 中,
可是 调试时,  "状态1"显示为"04  ,""状态2" 显示"05"; 偶尔还会变成其他的数值.
2. 另外接受框     我想完整接收一次换行  +"\r\n"  ,  怎么变成 每个字节都换行了.

/////////////////////////////////////////////////////////////
//函数:OnPcomm()
//功能:从串口读取数据
/////////////////////////////////////////////////////////////
void CEg03Dlg::OnPcomm()
{
        char buf[200];
        int end=sio_read(Port,buf,100);
        if(end)
        {
                CString a,b="";
                GetDlgItemText(IDC_EDIT_RECMSG,b);
                buf[end]=0;
                for(int i=0;i<end;i++)
                {
                        a.Format("%02X ",(unsigned char)buf);
                        b+=a;
                        if(i==2)
                        {
                        SetDlgItemText(IDC_EDIT1_State1,a);
                        }
                        else if(i==3)
                        {
                        SetDlgItemText(IDC_EDIT1_State2,a);
                        }
                }
                SetDlgItemText(IDC_EDIT_RECMSG,b);
        }
}
个人修改的源代码

网友A:
int end=sio_read(Port,buf,100);
这个函数,并不保证读出来就是你发送的一包完整数据,可能是通过多次调用才能获取到你所谓的一行数据。
所以,你的第二问题也跟着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end=sio_read(Port,buf,100);
这个函数,并不保证读出来就是你发送的一包完整数据,可能是通过多次调用 ...

谢谢您的回复.    您指出的很对,   我再详细看看PCOMM的函数

楼主:
还有高手帮忙吗?   源代码 已上传

楼主:
还没解决, 求大神.

网友:
要解析帧,我觉得还是开一个缓冲和线程吧。我用Qt做的时候,读串口的时候也不会一次性把一帧读到,需要几次。所以就先自己建立一个环形缓冲区,串口有数据就接受,填入缓冲区,另开一个线程循环检查缓冲区,读取数据并解析

网友(2014-09-18):
之前写过的一个串口调试工具,用windows API函数写的,你可以看看,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相互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46207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