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问题,转速能达多少,细分设定又是神马..

楼主(2014-08-17):
第一次用步进电机,某宝买了一个这样的电机和驱动器:

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额理解这个电机的分辨率是360度/1.8度=200,也就是200个方波转一圈。但是控制器上面有一个细分设定,可以设定到最高25600,也就是25600个方波转一圈。
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方波电机会转360度/25600=0.0140625度么? 如果不是那这个细分设定是干嘛用的呢。好纠结啊。。。

还有就是卖家说这个电机最高转速可以到600转/分钟左右。但是我自己试的时候目测最高也就一秒钟一两圈,再送更高频率的方波,电机就咔咔响不转了。这是我哪里没弄对么?测试的时候细分设定设置的是800。
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3MTU0Mjc2.html
纠结。。。

网友:
加高电压才能转的快

网友:
在响应频率范围内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加速时间过短,用手扭一下轴试试能否转起来,如果转不起来估计就是脉冲频率超过响应频率了。

网友A:
步进电机刚启动时要慢 慢慢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刚启动时要慢 慢慢加速

先给频率低的方波信号,然后慢慢加频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给频率低的方波信号,然后慢慢加频率么?

恩恩   是的

楼主:
理解了。多谢!

网友:
lz  继续 正好需要这样的 科普贴
另外 左边的头像 实在不适合 在办公室打开帖子
别人以为在看xx网页呢

网友B:
步进电机使用是需要加减速的,本站很多帖子讨论,比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使用是需要加减速的,本站很多帖子讨论,比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26-1-1.html  ...

多谢提示,看了一下。看来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比较适合我,我用的是51,没有那么高级的定时器,呵呵。

网友A:
楼主,对你的ID不是很熟,你这头像还是很熟的啊,在各个帖子经常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你的ID不是很熟,你这头像还是很熟的啊,在各个帖子经常看见

这个头像论坛只有我一个么。

网友(2014-10-12):
步进电机。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