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NI采集卡的坛友么?如何让外触发一次AD就采集一次?

楼主(2014-08-17):
如果是自己做板用单片机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用上采集卡涉及到硬件软件之间来回协调,就有些费解了。

用法很直观:NI USB-6210采集卡(AD速度250kps/s),计数器接口外接编码器,信号下降沿计数。
                  编码器转速是变化的,信号频率最大为25kHz,在每个脉冲到来的时候触发一次AD采集,采集完等下一个脉冲。

看了NI的范例,然后用手头有的低端6008采集卡试了下,外触发只能用一次,也就是说让AD采集启动后,就不能再次触发了。
6210贵一点,好像可以重复触发,但暂时没收到,不过看代码觉得就25kHz这个触发频率有些难实现。

范例是    收到触发信号--->回调函数处理数据--->然后继续等待触发信号--->回调函数处理数据

/*********************************************************************
*
* ANSI C Example program:
*    ContAcq-IntClk-DigStart-Retrig.c
*
* Example Category:
*    AI
*
* Description: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how to acquire finite amounts of data
*    on each digital trigger.
*
* Instructions for Running:
*    1. Select the physical channel to correspond to where your
*       signal is input on the DAQ device.
*    2. Enter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oltage range.
*    Note: For better accuracy try to match the input range to the
*          expected voltage level of the measured signal.
*    3. Select the number of points to acquire per channel.
*    4. Specify the rate of the sample clock.
*    5. Select a source for the digital edge start trigger.
*    6. Select the edge, rising or falling, on which to trigger.
*
* Steps:
*    1. Create a task.
*    2. Create an analog input voltage channel.
*    3. Setup the timing for the acquisition. In this example, the
*       Sample Clock is generated internally by the board. Rate
*       specifies the rate of the internal clock. The timing is set
*       to take a finite number of samples. The number of samples is
*       specified by the Samples per Channel control. For a
*       retriggerable acquisition, the Samples per Channel defines
*       the number of samples to acquire for each trigger.
*    4. Set the parameters for a digital edge start trigger.
*    5. Set the Trigger Attribute to set the operation for
*       retriggerable.
*    6. Call the Start function to start the acquistion.
*    7. Read the data in the EveryNCallback function until the stop
*       button is pressed or an error occurs.
*    8. Call the Clear Task function to clear the task.
*    9. Display an error if any.
*
* I/O Connections Overview:
*    Make sure your signal input terminal matches the Physical
*    Channel I/O control. Also, make sure your analog trigger
*    terminal matches the Trigger Source Control. For further
*    connection information, refer to your hardware reference manual.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IDAQmx.h>

#define DAQmxErrChk(functionCall) if( DAQmxFailed(error=(functionCall)) ) goto Error; else

int32 CVICALLBACK EveryNCallback(TaskHandle taskHandle, int32 everyNsamplesEventType, uInt32 nSamples, void *callbackData);
int32 CVICALLBACK DoneCallback(TaskHandle taskHandle, int32 status, void *callbackData);

int main(void)
{
        int32       error=0;
        TaskHandle  taskHandle=0;
        char        errBuff[2048]={'\0'};

        /*********************************************/
        // DAQmx Configure Code
        /*********************************************/
        DAQmxErrChk (DAQmxCreateTask("",&taskHandle));
        DAQmxErrChk (DAQmxCreateAIVoltageChan(taskHandle,"Dev1/ai0","",DAQmx_Val_Cfg_Default,-10.0,10.0,DAQmx_Val_Volts,NULL));
        DAQmxErrChk (DAQmxCfgSampClkTiming(taskHandle,"",10000.0,DAQmx_Val_Rising,DAQmx_Val_FiniteSamps,1000));
        DAQmxErrChk (DAQmxCfgDigEdgeStartTrig(taskHandle,"/Dev1/PFI0",DAQmx_Val_Falling));
        DAQmxErrChk (DAQmxSetStartTrigRetriggerable(taskHandle,1));

        DAQmxErrChk (DAQmxRegisterEveryNSamplesEvent(taskHandle,DAQmx_Val_Acquired_Into_Buffer,1000,0,EveryNCallback,NULL));
        DAQmxErrChk (DAQmxRegisterDoneEvent(taskHandle,0,DoneCallback,NULL));

        /*********************************************/
        // DAQmx Start Code
        /*********************************************/
        DAQmxErrChk (DAQmxStartTask(taskHandle));

        printf("Acquiring samples continuously. Press Enter to interrupt\n");
        getchar();

Error:
        if( DAQmxFailed(error) )
                DAQmxGetExtendedErrorInfo(errBuff,2048);
        if( taskHandle!=0 ) {
                /*********************************************/
                // DAQmx Stop Code
                /*********************************************/
                DAQmxStopTask(taskHandle);
                DAQmxClearTask(taskHandle);
        }
        if( DAQmxFailed(error) )
                printf("DAQmx Error: %s\n",errBuff);
        printf("End of program, press Enter key to quit\n");
        getchar();
        return 0;
}

int32 CVICALLBACK EveryNCallback(TaskHandle taskHandle, int32 everyNsamplesEventType, uInt32 nSamples, void *callbackData)
{
        int32       error=0;
        char        errBuff[2048]={'\0'};
        static int  totalRead=0;
        int32       read=0;
        float64     data[1000];

        /*********************************************/
        // DAQmx Read Code
        /*********************************************/
        DAQmxErrChk (DAQmxReadAnalogF64(taskHandle,1000,10.0,DAQmx_Val_GroupByScanNumber,data,1000,&read,NULL));
        if( read>0 ) {
                printf("Acquired %d samples. Total %d\r",read,totalRead+=read);
                fflush(stdout);
        }

Error:
        if( DAQmxFailed(error) ) {
                DAQmxGetExtendedErrorInfo(errBuff,2048);
                /*********************************************/
                // DAQmx Stop Code
                /*********************************************/
                DAQmxStopTask(taskHandle);
                DAQmxClearTask(taskHandle);
                printf("DAQmx Error: %s\n",errBuff);
        }
        return 0;
}

int32 CVICALLBACK DoneCallback(TaskHandle taskHandle, int32 status, void *callbackData)
{
        int32   error=0;
        char    errBuff[2048]={'\0'};

        // Check to see if an error stopped the task.
        DAQmxErrChk (status);

Error:
        if( DAQmxFailed(error) ) {
                DAQmxGetExtendedErrorInfo(errBuff,2048);
                DAQmxClearTask(taskHandle);
                printf("DAQmx Error: %s\n",errBuff);
        }
        return 0;
}

网友(2014-09-30):
用labview,上手很快的。

网友:
CVI也很方便,没折腾过NI USB-6210采集卡,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