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继电器和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电路讨论

楼主(2014-08-17):
以5V继电器为例。常规的驱动如图1,也有用三极管的,也有在上端控制,用P-MOS或PNP管。一般也都这么搞把。
图2是为了减小继电器的维持电流,串联了一个电阻。假设5V的继电器4V就能吸合,吸合后,电压低于2.5V才会断开,继电器线圈电阻400欧。图2电路可以使继电器吸合时电压保持在5V,吸合后继电器电压为4V,减小了一些继电器的维持电流。(略微省点电,可能会觉得稳定性下降)
图3的继电器是磁保持继电器,给正向电压吸合,反向电压断开。我原先用这种继电器是想用H桥驱动了(像驱动直流电机那样)给个脉冲驱动,然后两端都拉低或拉高,就不耗电了。但是觉得麻烦,改成了图3这样驱动,I/O3给低电平继电器吸合,给高电平继电器断开,用突变产生的负压使继电器得到反向电压。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驱动继电器的,有其他好的方式吗?

网友A:
图 2  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 2  错了.........

图 2 没问题 电容器上5v来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 2  错了.........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佩服。

不是很了解继电器的使用,想请问您“图2”错在了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佩服。

要是图2没错,你打印出来我吃了。 小白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了解继电器的使用,想请问您“图2”错在了哪个地方?谢谢。

电解应并在R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图2没错,你打印出来我吃了。 小白太多了。。。

能说说错在哪里麽?让我们这群菜鸟学习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明白了你的意思,把电解电容并在了R上在MOS导通的一瞬间有够提供足够大的电流让继电器迅速闭合;当继电器闭合后电容充满了电就开路了,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电流就能够维持继电器的导通,所以就用那个100欧姆的电阻来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图2没错,你打印出来我吃了。 小白太多了。。。

给你一个下台阶吧,不再回此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应并在R上

电解的作用是继电器未吸合时电解充满至5v,吸合瞬间的电压5v是电解上的5v,(用电容存储的电使继电器瞬间吸合),吸合之后是电阻与继电器分压,减小总体电流,降低功耗。。。电解并R上有这个作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解的作用是继电器未吸合时电解充满至5v,吸合瞬间的电压5v是电解上的5v,(用电容存储的电使继电器瞬间 ...

确实电解并R上效果一样。图二实测过,也是对的

网友D:
lz 电表行业大量的使用h 桥驱动磁保持的,用三极管价格便宜好采购。你用电容我觉得行,成本还是三极管的h 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图2没错,你打印出来我吃了。 小白太多了。。。

图2,I/O2给低电平,继电器不吸合,A点电位5v,  I/O2给高电平,继电器吸合瞬间的电流主由电容提供,(电容已经充满至5v)。电容的作用是提供吸合的瞬间电流。电容并联电阻上也是这个效果,但是电容并联电阻上是吸合瞬间电容当做短路分析,  和图2电容的接法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电表行业大量的使用h 桥驱动磁保持的,用三极管价格便宜好采购。你用电容我觉得行,成本还是三极管的h 桥 ...

因为三极管的h桥要给脉冲,不然一直通电费电,拆机得到到磁保持继电器的时候(2年前)没学单片机,做这个时序硬件麻烦点,用电容的话和普通继电器驱动一样,只要高低电平,简单点。还有是我想让他和普通继电器一样断电会复位,这个电路控制口加上拉电阻就能实现了

网友E(2016-01-12):
引用 楼主:
因为三极管的h桥要给脉冲,不然一直通电费电,拆机得到到磁保持继电器的时候(2年前)没学单片机,做这个 ...

还有是我想让他和普通继电器一样断电会复位,这个电路控制口加上拉电阻就能实现了?5v已经没电了,MOS管怎么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是我想让他和普通继电器一样断电会复位,这个电路控制口加上拉电阻就能实现了?5v已经没电了,MOS管怎 ...

电容上存储的电压

网友(2018-07-28):
楼主,图3这个用法,怎么出现保持状态?

网友(2018-09-02):
图2没错
如果你觉得错了,应该去搭一个电路试试。

网友F:
个人觉得,图二的电路继电器能动作,但是从“动作速度”来说C并在电阻上效果更好。

A并在电阻上:导通瞬间C具有通交流的特性,C两端电压不会突变,因此刚驱动瞬间5V被全部驱动到继电器,吸合速度更快。C被充满后R上根据电流,有一定压差,用于限流。

B并在继电器上:同样C电压不能突变,有个充电过程。因此驱动瞬间R的电压大,线圈电压小,电压缓慢上升。触电吸合速度慢。。,C的作用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A。。。如果触电电流大,吸合速度慢会很危险的。

网友G:
我看到这样的磁保持继电器驱动比你的简单。

网友(2019-01-16):
1楼2楼对于图于的方法均可以,而且都很稳定,两种方法我都用过,谈不上谁对谁错。

网友(2019-02-23):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驱动,mark

网友:
圖3 貌似有一點隱患:

IO 口反轉的時候,上下 MOS 會瞬間同時導通;

如果電容充滿電的情況,當主電 5V 掉電時,電容將通過上臂 MOS 寄生二極管反向爲電源供電,視乎其它電路耗電情況,電流可能處於一種臨界狀態,有可能因系統掉電而誤操作繼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这样的磁保持继电器驱动比你的简单。

这个电路不错,简单易懂好用。

网友(2019-04-03):
直接用 H 桥电机驱动芯片不可以么,比如 FM116B、HT7K1201、L9110S、MX116L等等,这些都是SOT23-6小封装的,电流100ma以上,对付3V~5V继电器肯定没问题,电压高的,再找高压的 H 桥芯片。
我没有用过,感觉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有人这么干过没

网友:
图2中C1只要一端接A,另一端不论接在GND还是5V,或者接到任何恒压点上(理想恒压点,既能source又能sink),动态效果都是完全等效的。理想电容不考虑电容耐压,也不考虑电路上电掉电瞬间情况。

网友:
记得我过去用磁保持继电器都是双线圈的,这种单线圈双向驱动还没有见过

网友(2022-03-19):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图二的电路继电器能动作,但是从“动作速度”来说C并在电阻上效果更好。

A并在电阻上:导通瞬间 ...

有道理,学习了